[电脑] 美团点评收银机单屏专业版拆解

楼主(2020-05-01):
搞了一台美团点评的收银机,今日闲来无事拆看瞅瞅
后面这个不是屏,是一个可更换的卡片

说是输入24v,但是用12v输入也可以开机

开机后主界面,app不多

应用市场里可下载安装的app,供娱乐的也不多

用chrome上网没问题,可以看视频听音乐,下app,但是不能安装

qq音乐也正常

设备状态

设备信息,屏是15.6寸1080P的还不错,大屏安卓平板。存储2+8有些简陋

安卓6的系统,rom是2.02的,这次装好了就提示有新的系统更新了。

开拆,比较简单,背后两颗螺丝去掉,然后用卡片顺着屏幕缝隙划开,就把屏幕分离了。是触摸和液晶一体的

edp30接口京东方的液晶屏,这个应该可以配一个控制板做显示器用

触摸屏接口i2c的,不知道如何转为usb

拆掉屏之后的设备,主板较小

主板接口,电源输入不是多见的插口

rk3368的u,不知道有没有代用的固件可供刷机,这样就真可以当一个大屏安卓来用了

WiFi居然只能识别2.4g网络,不太厚道

板子背面光秃秃的,就有一些接口的定义

拆了主板后的支架,还是很牢靠的,喇叭也就听个响

完毕!

网友:
能刷成看视频吧

网友(2020-09-04):
我也有一个,就是不知道怎么刷机,连那个USB调试都不可以打开,你的弄好了没

网友:
单屏能有接口加屏幕吗

网友A(2021-03-11):
美团点评收银机单屏专业改为显示屏

网友:
这种机器集成度高,主板+屏,也就玩玩刷软件了

网友:
美团点评收银机怎样改为显示屏

网友:
买块驱动板,改成显示器。

网友:
那驱动器是12V的,可以用吗

网友(2021-04-27):
引用 网友A:
美团点评收银机单屏专业改为显示屏

改一台要多少钱

网友(2022-05-24):
我也有一个,就是不知道怎么刷机,连那个USB?

网友:
这玩意儿封的太死了,破解刷机还需要等大佬啊

网友:
精简的安卓吧

网友(2022-07-19):
你好,你这个收银机能装软件吗?

网友:
东西不大,板子挺全乎

网友(2022-09-28):
就是不能安装第三方软件,没法破解

网友:
那个IIC接口有专门的  电容触屏用的IIC转USB 小板 大概30几块    sop封装的芯片 两边脚那种  好像是沁恒的芯片 用的还可以

重要提示:   不能买那个辣鷄店铺  欧维创新  家的东西     用垃圾GD32模拟的 用几次就起不来不识别了 还说是我电脑静电问题 花钱换了  回来先包起来 再接排线 然后插上电脑 几次又没反应了 电脑都不提示硬件了

网友:
我有一个D1的收银机,主板盒IO板是分开的,也不能刷机,ADB需要手机号盒验证码,现在无解

网友:
可以看电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