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INTEL SSD 330 SERLES 60G 开卡开不过去

楼主(2020-05-01):
各位大神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小弟在此谢过!

Starting command:[/root/Desktop/sf2281/SF_Genesis-v1.7/SF_Genesis -PROCESS_SSD 5:0:0:0 "/root/Desktop/sf2281/mfp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mfp" "/root/Desktop/sf2281/mfp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2065.12345.WUYOU64G.driveconfig" 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  LOG="/root/Desktop/sf2281/mfp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000000000000_192.168.2.108_DATETIMESTAMP_5.0.0.0_PROCESS_SSD_RESULT.log"   19:0:0:0]...

~~~~~~~~~~~~~~~~~~~~~~~~~~~~~~~~~~~~~~~~~~~~~~~~~~~~~~~~~~~~~~~~~~~~~~~~~~~~~~~~~~
SandForce Genesis Utility v1.7.0.01020130612-fc14-32bit
SF_Core Library: v1.7.1.20130612-fc14-32bit

Copyright 2010-2012, LSI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
[Fri 05/01/2020 19:11:17] - SF_Genesis has been invoked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5:0:0:0
                      argv[3]: /root/Desktop/sf2281/mfp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mfp
                      argv[4]: /root/Desktop/sf2281/mfp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2065.12345.WUYOU64G.driveconfig
                      argv[5]: 000000000000
                      argv[6]: 000000000000
                      argv[7]: LOG=/root/Desktop/sf2281/mfp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000000000000_192.168.2.108_DATETIMESTAMP_5.0.0.0_PROCESS_SSD_RESULT.log
                      argv[8]: 19:0:0:0
                     ~~~~~~~~~~~~~~~~~~~~~~~~~~~~~~~~~~~~~~~~~~~~~~~~~~~~~~~~~~~~~

[Fri 05/01/2020 19:11:17] - Instructing the operating system to purge any existing cached data for device: '5:0:0:0'
[Fri 05/01/2020 19:11:22] - Issuing a discovery command for device: '5:0:0:0'
[Fri 05/01/2020 19:11:28] - Discovery command completed...
[Fri 05/01/2020 19:11:28] - Waiting 5 seconds for the system to settle...
[Fri 05/01/2020 19:11:33] - Device designation string '5:0:0:0' is mapped to node '/dev/sg2'
[Fri 05/01/2020 19:11:33] - Proceeding to process SSD device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DeviceName = /dev/sg2
    MFP Package Filename = /root/Desktop/sf2281/mfp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mfp
      Configuration File = /root/Desktop/sf2281/mfp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2065.12345.WUYOU64G.driveconfig
              Serial No. = 000000000000
         World Wide Name = 000000000000
  ~~~~~~~~~~~~~~~~~~~~~~~~~~~~~~~~~~~~~~~~~~~~~~~~~~~~~~~~~~~~~~~~~~~~~~~~~~~~~~~~~~~~~~~~~~~~~~~~~~~~~~~~~~~~~~~~~~

[Fri 05/01/2020 19:14:25]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Fri 05/01/2020 19:14:25] - Validating Manufacturing Firmware Package: /root/Desktop/sf2281/mfp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mfp
[Fri 05/01/2020 19:14:25] - Successfully opened the package: /root/Desktop/sf2281/mfp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mfp
[Fri 05/01/2020 19:14:26] -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2065.12345.WUYOU64G.driveconfig Loaded successfully
[Fri 05/01/2020 19:41:35] - B01 Power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request detected
[Fri 05/01/2020 19:41:35] - B01 Power Management conforms to hardware version 0x0
[Fri 05/01/2020 19:41:35] - Successfully extracted *.DriveConfig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2065.12345.WUYOU64G.driveconfig
[Fri 05/01/2020 19:41:35] - Extracted Config_ID: 1 (22065) in DriveConfig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2065.12345.WUYOU64G.driveconfig
[Fri 05/01/2020 19:41:35] - Extracted SerialOutputControl: 0
[Fri 05/01/2020 19:41:35] - Searching for flashware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22065
[Fri 05/01/2020 19:41:35]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22065
[Fri 05/01/2020 19:41:35] - Flashware image extracted: 22065_fw_cl_ccmlc_Intel_64Gb_JS29F64G08ACME2_2Q_1C_1D_PP_R00422_s512.vic
[Fri 05/01/2020 19:41:35] - Searching for manufacturing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22065
[Fri 05/01/2020 19:41:35]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22065
[Fri 05/01/2020 19:41:35] - Manufacturing image extracted: 22065_mf_ccmlc_Intel_64Gb_JS29F64G08ACME2_2Q_1C_1D_PP_R00422_s512.vic
[Fri 05/01/2020 19:41:35] - Proceeding in non-ROM mode, Download feature 3...
[Fri 05/01/2020 19:56:43] - Successfully downloaded MFB to the drive...
[Fri 05/01/2020 19:56:43] - Waiting (5 sec) for the drive to settle...
[Fri 05/01/2020 19:59:44]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Fri 05/01/2020 19:59:44] - FATAL_ERROR: Did not recieve the correct firmware revision. it is reported to be: ' G    T ', indicating MFB download has failed.
[Fri 05/01/2020 19:59:44] - End of Genesis manufacturing log.
[Fri 05/01/2020 19:59:44] - Exiting...
[Fri 05/01/2020 19:59:44] - Overall Result for Device: /dev/sg2 ****** FAIL ******

Process exited with code 18

错误提示

错误提示

网友:
换个转接卡试试

网友:
SF2281 很玄学的

网友A:
第一,不要用转接卡开,第二,检查你是否短接,第三,你应该是8颗粒ACME吧,试试三贴 四贴 六贴配置开卡,排除臭蛋

网友:
求大佬的开卡工具 我的固态现在不识别  378493553@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不要用转接卡开,第二,检查你是否短接,第三,你应该是8颗粒ACME吧,试试三贴 四贴 六贴配置开卡, ...

表示赞同!!

网友:
你用的哪个LINUX系统啊  还有工具能发我一下么  和你的固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