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图杀山_神火(SupFire)手电A2+3350mAh带板18650电池

楼主(2020-05-01):
图片44张,先图再配少量文字解说,及几个疑问!

楼主:
坛子没搜到这个 A2 的拆机

问题1:这个电筒是用的什么ic的充放电方案?
问题2:这个电筒似乎过充电风险较大?
问题3:这个充电电流会先小后大再小,放电时先小后大再小,什么怪事?
问题4:个人之前没玩过18650小直,这套总计¥79我觉得挺满意啊!
问题5:暂时没想到怎么写。

楼主:
灯珠据了解是 SST-40-W,色温6500K。

坛友有5000K色温的推荐没学习下?

这个电池3350mAh的实测从2.8V充到4.25V(推测保护板截断),3358mAh,卖价¥40,有点嚣张。

喷码P049912是何意?

网友:
方形光斑无爱

网友A:
引用 楼主:
灯珠据了解是 SST-40-W,色温6500K。

坛友有5000K色温的推荐没学习下?

这个仅加充电功能,电流才1A,无非是4056,,,别家手电9.9包邮,是谁也挡不住购买诱惑。还会考虑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仅加充电功能,电流才1A,无非是4056,,,别家手电9.9包邮,是谁也挡不住购买诱惑。还会考虑这个吗 ...

说的也是。
不过这个A2优点也挺多,光斑虽然是方的但是横竖纹不明显,光线照鱼效果好,锂电充放电效果好。
体积不大不小刚刚好。

网友B:
同款手电筒 用了3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款手电筒 用了3年多。。。

用的频率高吗,光衰感觉怎么样?

哪里有这个筒子的拆机吗,一直不知道用的什么充电管理方案?

网友:
入手一款神火 X60-s 定焦的。塑料光杯。。。官方客服说是晶锐xk灯芯7W,290流明。。然而我测的,实际4.2V,电池输出电流0.9A左右。。说明灯珠才4W多,如果板端转换效率好的话。。严重虚标。。也没看到有拆的。。。原带的18650电池 紫皮,扒开是蓝皮,正极那个凸点是点焊上去的,没有保护板,骗子。。。京东旗舰店买的,不应该是假的。

楼主:
灯珠就是这样,这个算不错了。
我的标的10W,其实按照电压电流,4.2V*1.1A也就是4.5W

网友C:
我咋不给手电筒测个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咋不给手电筒测个电流?

后盖拧下来,用我图中的方法串联万用表的电流档就可以测啊。

不过在电量充足时这个电筒的强光档发光效率不高,只比中光档亮一点点,但是发热大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坛子没搜到这个 A2 的拆机

买贵了,最便宜的时候活动价才39元。

网友:
活动价时候,帮单位撸了100多只,发给一线职工用,这个真买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贵了,最便宜的时候活动价才39元。

呀,后来我才知道这个电筒有好几年了,说明这个A2型号比较经典吧。
楼上单位不错。

楼上有没有拆一个啊?我的那么多疑问!

网友(2022-07-04):
看了才知道从哪里拆

网友:
电池容量虚标能有1500毫安就不错了

网友:
好多年前就看到神火这个牌子了,不知道是真是假

网友(2023-01-17):
我有个用一会红灯就闪,插电就绿的,只能把电池拿出来才能充进去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