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车铅酸并锂电实践

楼主(2020-05-01):
娃现近三岁。
童车是每个娃必经的阶段,我家娃也买了个“宾利”,四电机:后轮两个350的驱动,转向一个350,还有一个550摇摆电机,原电池两个6V3AH铅酸串联,充电器铭牌12V600mA,充电开始红灯,慢慢显示中间色橙色,充满完全显示绿灯,超声焊接,所以无法拆解内部电路。

12V3AH(两个6V3AH串联)的电池供应两个350电机,偶尔还有转向的350电机要用,放电经常性在1C以上,所以对于铅酸来说负荷很重,所以没开多久就电压大跌,在外面开着开着,就电压过低了,更为严重的是娃还不下车,一定要继续开,直到开不动了,我还得给抱回来,电池受损,使用体验更是不佳。

有不足,要克服,两套方案,一是直接换12V7-9AH的铅酸,二是家里拆机的LG18650(2200mAH)还有好些,就在想废物利用,把3串2并(4400mAH)锂电并在铅酸电池上,一则增加容量,让使用时间增加,二则降低放电率,争取让放电率降到0.5C以下,并且在电压降较大时,铅酸电池能以更少的放电率来保护自己。

网上很多人说铅酸并锂电必“爆”无疑,几乎找不到这样做的先例。仔细分析了原因,确实也有道理。但是如果锂电加上保护板是不是就会有不一样的后果呢。

原充电器是个12V600MA的小东西,三段式充电是不可能的,所以厂家为了保证电池安全,充电电压没有三段式的高恒压14.6V那个电压,直接把电压定在了13.8V的浮充电压上,这样子3AH的电池从理论上的5小时充满,就变成了电池电压上升后充电电流下降,结果充电时间变长的结果,一晚上其本上10小时以后,再加上最高又是13.8V的浮充电压,所以既保证了电能充满,又能保证电池的安全,这样想来,厂家的做法还是非常明智的,成本控制的好,电池又安全。

3串锂电4.2*3=12.6V,用13.8V看似电压超了,但实际上,加上保护板后这个电压对于锂电池组来说还是很安全的,要不然保护板就不叫保护板了嘛。

现在来理下并上去的充电过程:两电池相并后,如果不充电,那么会出现互冲现象,电压高的电池会往电压低的电池充电,要避免这种情况也很简单,并上后给两组电池直接给更高的电压就好。
而充电过程呢,分几个步骤来理一下:
1、由于锂电池整体电压比铅酸要低一些,所以刚开始充电的时候,充电器的电流其本上流向了锂电池,不过也不用担心锂电池充电速度太快,那个小不点充电器最高就自动限流在600MA不到点,所以锂电池电压上升相对快一些,会越来越接近铅酸电池。
2、待两电池端电压相同时,充电器就按需分配充电电流了,两电池电压都会上升,直到12。6V,锂电充满,保护板主动关闭锂电充电。此时整个充电过程还在继续。
3、铅酸电池继续充电,电压继续上升,直到13.8V,指示灯完全变成绿灯,充电完成。
整个充电过程是两电池一起充锂电先充满,然后铅酸继续,直到也充满为止。

再来看放电过程,也分几个步骤来理一理:
1、满电时,铅酸电池电压高,所以童车供电由铅酸来,由于满电,放电率大点,对电池影响也不大。锂电此时备在那儿,没有参与放电。
2、铅酸放电至12.6V锂电满电电压时,此时两个电池一起供电,随着电池电压的继续降低,铅酸电池里的电越来越少,此时锂电放出来的电越来越多。
3、待到小车电压指示低于10V,这时已时铅酸的极限放电电压了,而此时锂电由于每个电池还有3.3V的电压,依然有电,所以即便离家有点距离,依然还能开回家充电。划重点:我再也不用搬着车子回家了。

实践结果:并上锂电后,理论上有12V7.4AH的电量,但由于原铅酸曾有过放电行为,再加上锂电池为拆机的,这样一合计估计实际电量为6AH左右,再加上每次也不是完全把电用完再充电,估计还有一个左右AH,所以,晚上充电,到第二天早上依然能充满。而童车并上锂电(带25A保护板),由着孩子的兴致,每一次都可以一直玩到他不想玩了,然后安然回家。
时间验证:发贴时去查了下买保护板的订单时间,从去年3月到现在一年多了,车子性能依然强劲,电池依然给力。

所以,锂电和铅酸并联,也不“爆”嘛。

实践总能解决很多疑问,所以大家多动手,多探讨。

网友:
强强强,思维清楚,动手出真知。好帖,以后再回来
研究学习。

网友A:
并不如直接改了

网友:
如果是我就改 3s  +均衡保护板  直接用就行了,
有保护板在,可用可调电源调压13.05v 用1c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不如直接改了

主要是手贱,换锂电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买成品的电动喷雾器锂电,从6-15Ah都有。

网友B:
谢谢分享,逻辑清晰

以前小电驴电瓶被盗了,拿UPS的松下电瓶顶上,7.2ah四只串联,续航一般,加后置电池箱,并联13串锂电6并,12AH,锂电池有保护板,充放电同口25A。充电器电压改成54.6,续航真爽

网友:
铅酸并锂电真的又短命又容易出事!

网友C:
感觉放电的第三步,铅酸极限放电后,锂电放电的一部分应该会给铅酸充电。
其实整个充电放电过程,都是电池正常的充放电流程。
觉得危险的点,
就是锂电池的过压充电,这个有保护板保护。当然最好是用合适的电压充电。
还有就是电池混用,在放电末期电压不同的时候,锂电池会给铅酸充电,这个要注意,锂电池的放电电流不要超出锂电池的设计最大放电电流(最好是不超出设计持续放电电流),那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两个之间可以有理想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放电的第三步,铅酸极限放电后,锂电放电的一部分应该会给铅酸充电。
其实整个充电放电过程,都是电池 ...

确实,出事其实都是不规范使用电池造成的。锂电板放电保护25A,童车自恢复过载保护器7A,铅电平台电压比3串锂电高,再加上一直并联,压差极小,所以锂电给铅酸即便充电也电流极低吧。

网友:
打算入手这个保护板

网友:
实践出真知,厉害!

网友:
我觉得如果想并联着用的话,为了安全,可以加一个片闸刀,用来切换电池,当铅电池低电量后就切换到锂电池,分别用不同的充电器给相应的电池充电,这个是最佳的方案。没有必要并联同时供电的

网友:
锂电池只能做备用电池吧,考虑安全最好还是分开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逻辑清晰

以前小电驴电瓶被盗了,拿UPS的松下电瓶顶上,7.2ah四只串联,续航一般,加后置电池箱 ...

看来有保护板的并接,还是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逻辑清晰

以前小电驴电瓶被盗了,拿UPS的松下电瓶顶上,7.2ah四只串联,续航一般,加后置电池箱 ...

这样充铅酸电池都不会过充,锂电电压也刚刚好,是个不错的做法。

网友(2022-04-04):
这样最怕的是保护板挂掉吧

网友:
感觉这样有点不是很靠谱吧?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要么换个大的铅酸。要么换铁锂。
小孩坐上面,这个不能跟自己的玩具一样玩。

网友:
以前曾经在电动车论坛看到有人研究用铅酸电池并联铁锂的,居然在这里也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