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末代奇葩主板 - ATI+ALi芯片组,双频率内存的华擎775主板

楼主(2020-05-01):
现在的电脑DIY市场,已经是非常的无聊单调了,花拳绣腿的也就砸钱搞一些外观好看,而硬件本身已经毫无个性。
显卡就两种,A和N,CPU就两种I和A。而且各个主板或者显卡厂商也做不出有个性的产品了,显卡就是设计散热器,主板也是设计散热片……

想当年百花齐放的年代,各种独特的硬件层出不穷,真的是令人怀念……

有幸去帮别人修一下古董电脑,拆出来一块ASRock主板,带回家换掉一个爆浆电容,发现了与众不同之处。

当年,主板芯片组厂商的阵容是很丰富的,一线Intel是既生产CPU又生产芯片组。而AMD当时只生产CPU却并不生产芯片组。与Intel分庭抗礼的是VIA(威盛科技),当年VIA也是既生产CPU又生产芯片组,而且VIA的芯片组为AMD和Intel平台都有产品推出。
而排到当年第三梯队的则是ALi/ULi(杨智科技)和SIS(硒统科技)。可能现在的年轻人听都没听说过。
继续往下排,当时后来之秀就是ATi(冶天科技)和nVidia,这两个做显卡的厂商做出来的芯片组可圈可点。不过之后ATI被AMD收购,终于AMD同时为自己的CPU提供芯片组,而nVidia专心主攻显卡。
百花齐放的时代就此落幕。

来看看全貌,这个真的是很特别,北桥散热片上面是ATI的Logo,而南桥则是ALi/ULi的芯片标示。
其实如果能够追寻到当年历史的话,这个其实并不奇怪,当时ATi刚进军主板芯片组市场,收购了日渐式微的ALi。

注意南桥的芯片印刷,ULi和ALi,至于是ULi还是ALi,一直分不清,这个公司两个标识总是喜欢混着用。

这是这个主板最大的特别之处。主板上面同时提供了两根DDR I 400和DDR II 667的内存插槽。
可以选择任意一种内存使用。

但是令人意外的是,这款主板虽然前端总线支持到1066Mhz,但是CPU只能支持到奔腾D,即和915芯片组的兼容性差不多,不支持酷睿。奔腾D的前段总线只有800MHz,这个主板的二代内存支持似乎来的没啥意义。

而作为775接口的主板,提供了PCIE的接口支持,还有一个蓝色的是这个主板的特殊接口,我查不到任何资料了。

可以通过PCB的信息大约知道这个主板的年代,06年第21周。大概是2006年中旬时候的产品,14年前。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主板上面并没有显示输出接口,而是通过排线引出到后面挡板上面,除了VGA接口,还有一组色差线接口。

网友:
自古华擎出妖板,这句话是没错的。
还有AMD也有芯片组,只是相对intel比较少罢了。

网友A:
楼主暴露年龄了吧 是不是快40的人了

网友B:
记得以前华擎出过一个特殊主板,通过类似PCIE的插槽,再加一个转折板,可以插另外一种不同类型的CPU:lo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记得以前华擎出过一个特殊主板,通过类似PCIE的插槽,再加一个转折板,可以插另外一种不同类型的CPU ...

我刚昨天看到,这是个啥原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刚昨天看到,这是个啥原理呢

主板只是载体,就像CPU是司机,主板是车子。换个不同类型的司机,车子也能开动。应该主板BIOS加了两种cpu的微码,所以能识别。记忆中,只能用其中一个CPU,不能同时用上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昨天看到,这是个啥原理呢

个人电脑上面这种玩意貌似很新奇,但是对于服务器来说就稀松平常了。
其实这就和服务器的扩展节点卡一样的道理,一台多路服务器上面有4-16个这样的节点卡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电脑上面这种玩意貌似很新奇,但是对于服务器来说就稀松平常了。
其实这就和服务器的扩展节点卡一样 ...

P3平台以后这块主板是唯一一块能同时支持intel和AMD CPU的主板
服务器跟它没可比性,那些节点在怎么扩始终只能使用同一厂家的CPU

网友:
华擎自古出妖板这话一点不假

网友:
我当年玩过升技Fatal1ty F-I90HD主板AMD690G芯片组DDR2内存,可以支持酷睿,酷睿2

网友:
它这种结构与工控机结构差不多,主板基本就是一条总线,把CPU当作设备挂在总线上而已。大家如果看过工业主机的底板就知道了。底板基本没什么零件,就是ISA与PCI插槽。工业主机,CPU也是作为扩展板插在底板上的。因为CPU与内存之间的总线标准不统一,所以内存条总是与CPU放一块的。

网友:
这种主板最大支持3.25G内存,和915一样。如果插2条2G内存上去,不管是32还是64位系统,内存都显示3.25G,多余部分不能被主板识别,也不能分配到显存。我以前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暴露年龄了吧 是不是快40的人了

不不不,电脑配件不一定暴露年龄,低龄用户也可能淘一些旧货玩的

网友:
ECS PF88 当年看就是个笑话,没想到多年后成了传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不不,电脑配件不一定暴露年龄,低龄用户也可能淘一些旧货玩的

不不不,现在旧货不好淘,旧货的历史更是不好找,所以我真的就是这么老

网友:
自古华擎出妖板
看到你这个,我想起当年我买得那块叫做P4Twins-HDTV
478的接口,可以插DDR I和DDR 2的内存,DDR2最高可以上667的
但两种内存不能同时用,也是ATI+ULI的芯片组

网友:
sis的芯片组总是会莫名的挂掉。不过sis的芯片组开集成之先河。

网友:
UIL被老黄收了,算是断了ATI的根,因为ATI自己的南桥非常糟糕。AMD后来直接把SATA桥,甚至芯片组外包给祥硕

网友:
ALi是老名称,中文一般称扬智,当年出的“阿拉丁”芯片组小有名气
ULi是改名以后的,中文一般称宇力,改名以后就默默无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