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实达的TC8080的小电脑

楼主(2020-05-01):
闲鱼买的,放了2年了,没有硬盘,
最近搞了个 硬盘,装起来看看

220输入 电源
  电源22 针板的

主板

2个 SATA 口
一个 小 IDE 口,可以接 小的IDE 固态硬盘。

电源22 针

就一条DDR2 ,

主板

后面的开口。

电源,估计就100W 。

去掉 点的 黄胶

内存还不是原装的,
NAB 的1G .

一个 2.5 转 3.5的硬盘架,机箱边有螺丝孔,可以对上位
正好可以装上去。

之前网上搜了下,有的TC8080 带 原装的硬盘架,是个三角型的 可以用来装 2.5的硬盘。

就是这2个位置,装普通2.5转3.5的硬盘架正好,
这也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

4D 电源转 SATA电源 口

装了WIN7 ,

发现这个电源灯不亮?估计阵脚接错了

得改针脚

风扇声音大,清理下灰,上油

好了,硬盘灯,电源灯都正常显示了。

用起来真是卡到爆,视频都看不了。

本来还想做个下载机啥用用的,但发现实际没有什么下的。需要百度云盘下的,就用手机下载了。
又放起来吃灰了。

网友:
电源明明是20的

网友:
应该叫电脑主机

网友:
N230的板子,我这还有一块一样的,串口一堆,不过没啥用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当年好像也是在坛子里撸的,吃灰好多年了

网友:
配置太低端了

网友:
谢谢分享。。。。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网友:
下载机还是软路由?

网友:
性能太弱,确实没啥用

网友:
装个98试试

网友:
电源板裸露在机箱里的,对于不懂的用户有点危险,是不是机箱后面还写着“非专业人员请勿拆卸”?

网友:
CPU型号呢?这辣鸡也收?

网友:
还有一些利用的价值。可以安装一个Windows XP的精简版系统,然后装上点歌软件,接着找一些歌曲的MV(一定要带歌词的)拷贝进去,没事的时候可以在家唱K。

网友:
如果是双网卡的还能改个软路由。

网友:
折腾起来哈哈

网友:
这个主板按什么键进BIOS呢,前几天淘了个实达工控机准备搞软路由玩,按了很多键都没有进BIOS

网友:
同款,16年入手的,装的debian。后来不知怎么回事经常开不了机,结果是电源里面有几个电容鼓包了,原装电源功率可能就几十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