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3D打印机(4)LCD12868花屏问题的解决方案

楼主(2020-05-01):
最新的marlin 1.1.X固件,不少小伙伴刷机后出现花屏现象
感谢@水表君 的提示,我去外面扒拉了一圈,终于在这个讨论帖里找到了思路,并已经在我的Ramps1.4主板上测试通过了:

1、记录下 Configuration.h里面的主板型号,我的主板是BOARD_RAMPS_14_EFB
     #define MOTHERBOARD BOARD_RAMPS_14_EFB
2、打开ultralcd_st7920_u8glib_rrd.h,找到下面这一行代码(一般是在第56行)
     #elif MB(MINIRAMBO) || MB(EINSY_RAMBO) || MB(EINSY_RETRO)
修改成如下内容
     #elif MB(MINIRAMBO) || MB(EINSY_RAMBO) || MB(EINSY_RETRO)|| MB(RAMPS_14_EFB)
它的作用就是让下面的三行延时代码被执行,延时时间不用改。
3、完整的代码发出来,供大家参考
     #elif MB(MINIRAMBO) || MB(EINSY_RAMBO) || MB(EINSY_RETRO)|| MB(RAMPS_14_EFB)
     #define CPU_ST7920_DELAY_1 DELAY_NS(0)
     #define CPU_ST7920_DELAY_2 DELAY_NS(250)
     #define CPU_ST7920_DELAY_3 DELAY_NS(0)

最后放一张刷新固件后正常的图

------------华丽丽的分割线-------------------------------------------------------------------------------------------
2020-5-5
今天再次测试了@水表君的方法,又能编译通过了。应该是我之前代码没有抄对
这里一并写出来,给大家多一个解决方案
在congfigaration.h关于LCD配置的段落里(可说搜索关键字:#define REPRAP_DISCOUNT_FULL_GRAPHIC_SMART_CONTROLLER),增加三行代码
    #define ST7920_DELAY_1 DELAY_NS(0)
    #define ST7920_DELAY_2 DELAY_NS(200)        //花屏情况改变这个数值,每次增大50,我看到有大神用到400才解决问题
    #define ST7920_DELAY_3 DELAY_NS(0)

完整的代码我这里放出来

---------------------------------------------------------------------------
总结:
1、修改ultralcd_st7920_u8glib_rrd.h文件和修改connfigaration.h文件,两个方法都能解决问题,但考虑到marlin固件配置一般都是只更改第二个文件。为了后面方便,推荐修改第二个文件,也就是水表君的方案。

2、遇到问题,中文网站找不到的,就去外文网站上找找,往往都有收获。

网友:
基本这个固件使用都会花屏,因为国内生产制作的屏幕模块有问题,需要修改固件延时。我也是从一个不起眼的视频里看见的,我是直接添加那三条延时就可以完美解决。这个延时不会产生副作用,这个延时只涉及到和屏幕通讯协议时序的延时。能解决就好。

楼主:
我在configuration.h里面,直接加这三条延时代码,编译时会报错,所以才想到了这个招数。

网友:
謝謝樓主分享,五一快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configuration.h里面,直接加这三条延时代码,编译时会报错,所以才想到了这个招数。 ...

在你之前哪个帖子,我说的加那三条语句我编译没问题,用Arduino1.8.10编译的。

网友A(2020-06-14):
楼主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我自己弄了一个三角洲打印机,固件都改完了。脱机屏幕手头只有LCD2004,
现在的问题是只要固件开启LCD2004编译的时候就出错。
固件定义换成LCD12864就编译成功。
这是怎么回事啊???
求大神解惑。谢谢

网友(2021-09-13):
很给力!  正准备入坑

楼主(2021-11-03):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我自己弄了一个三角洲打印机,固件都改完了。脱机屏幕手头只有LCD2004,
现在的问 ...

应该是你漏了一个地方没有改
#define REPRAP_DISCOUNT_SMART_CONTROLLER

小白一般不建议第一次就折腾三角洲,会把人搞晕的。

网友(2024-12-26):
学习了 ,准备入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