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铜包铝线新绕的ATX电源变压器运行的杠杠的,一点都不难。

楼主(2020-05-01):
用PFC里拆的线,0.6铜包铝,双线绕,正反各18圈。
初级是反正个各14圈,0.75的铜线。
其实绕次级的适合没有详细数,肯定不准确,也许是17+19。
次级圈数宁多勿少,不对称没有关系。,反正是占空比决定电压的。

基本不啸叫。
其实这种铜包铝的线很软,0.8的线手都能绕的很平。
现在变压器一点都不热。原来是单0.75的铜线,还是会热的。

估计电压能上60V,现在限制在47.5V。

楼主:
还买了线铜线和新骨架。

楼主:
拆次级的时候没有详细记录,其实无所谓。
新绕次级的尽量绕够绕多些。
这样变压器潜力足,不容易饱和,电压不虚。

楼主:
变压器,线径是一方面,但不是绝对,要考虑能否绕下。
就算绕的不是很平也没有关系。

次级反正方向绕组圈数有些差别问题不大,比较都是要整流滤波处理的。这个和初级无关。

用原来变压器5V绕组串联的事不好干,特别是线头就一点点,还焊在一起,下面有锡,扣不出来。
提升电压有限,线径细,发热严重。

楼主:
次级各个柱头,绕组,看的人眼花。哈,其实就一点点线,加起来不到3米。

网友A:
两个磁芯都让我拆断了

网友B:
这个变压器绕线还得测电感,考虑下气隙的问题吧?

楼主:
原变压器磁芯是EI型的,很容易拿下来。

楼主:
次级各个柱头,绕组,看的人眼花。哈,其实就一点点线,加起来不到3米。

用原来变压器5V绕组串联的事不好干,特别是线头就一点点,还焊在一起,下面有锡,又扣不出来。

提升电压有限,线径细,发热严重。

网友:
书上说滴,这种变压器铜包铝正合适,趋肤啊。

楼主:
用30v+18v两个稳压管串联,上48v就关机,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因为电位器中心头掉了的话,电压会跳到最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变压器绕线还得测电感,考虑下气隙的问题吧?

正激类开关电源一般不考虑这些

楼主:
最好每绕10圈,在线上画个点,要不很难记清楚。

网友:
铝线其实解决了焊接问题,按说比铜线载流量大,我之前算过,同样一公斤线材,铝的密度是2.7,铜8.9,相对而言按重量算铝的电阻还小一些,当然这是要在窗口面积足的情况下才成立。

网友:
不管是铜包铝还是纯铝线,也不能一棒子打死归为偷工减料的代名词
铝也是可以使用的导线材料,如果满足载流量设计,完全可以使用
唯独就是铝的化学性质要比铜活泼,焊点接头要做好保护,否则容易蚀断

网友:
有毅力 学习了

有空录个视频吧  手把手教大家一下怎么从头绕制
变压器部分你讲得算详细的 但没搞过真不好理解

楼主:
感觉渗腊也许可以更稳定。但不知道腊对高频介质有没有影响。

楼主:
这种线可以焊接,可以自动退皮。

网友(2021-04-17):
谢谢楼主的分享经验。我也想挑战一下,正在ATX电源改可调,想提高一下电压和电流。能否给一个骨架和磁芯的购买链接和型号。

楼主(2021-07-26):
引用 网友A:
两个磁芯都让我拆断了

我也拆断了一个,幸亏有一个备份。
其实当时应该多买2个的。。
多绕几个不同电压,不同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