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收了台SOAR ME-550数字表,电阻档短路

楼主(2020-05-01):
收了台SOAR数字表,
电阻档短路,电压,电流档正常,有会修的吗?

网友:
这档位开关,很不常见。

网友:
这表唯一优点是刀盘耐用,电路板简洁应该维修难度不高,
恐怕主控IC不保,配件不好找等拆机件吧,成色不错!
以前日系表多是电阻档与电流档在同一孔位,瑕疵设计!

网友:
主芯片难找啊,能找到就好修了

网友:
咱落伍了,少见少闻,第一次见到这种牌子的wyb。记号

网友:
先查查三极管、二极管吧,这问题其他表遇到过N次了,都是三极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