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小改国产角磨扳手 从此再也不用翻箱倒柜找钥匙了

楼主(2020-05-01):
干个活一小时 其实50分钟都在找工具  特别是小零件  总是找半天 伤脑筋  特别是台钻的钥匙 角磨机的扳手 刚买了把超便宜的18v锂电无刷角磨机 索性改造下 从此你再也逃不出我的五指山了 哈哈  上台钳折了两下  效果比较满意    完美
角磨机发来电池盒裂了  客服又寄了个盒子过来  充电器充电奇慢无比   以前的里奇角磨过载灯总是亮  计划过段时间拆了修修  顺便做个拆机对比评测 对比下这两台18v机器都有什么差别

网友A:
角磨机从来不用钥匙的路过

网友B:
这个看起来好像把大拇指的位置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起来好像把大拇指的位置占了。

试过 大拇指锁定开关没问题

网友:
可能是充电器电流太小,可以测一下

网友C:
关键字:超便宜,18V,无刷
能不能给个链接看看到底有多便宜?

网友:
手不好抓牢吧

楼主:
一点儿也不影响手持

网友:
鹰视安99的吧,我又弄了把大焊的,声音比之前那个好太多,开机无杂音

网友:
配个SDS 用手拧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字:超便宜,18V,无刷
能不能给个链接看看到底有多便宜?

鹰视安的 到手119 一电一充   卖129 收货返十块  五一期间好像价格有变化 关键字搜索前几名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角磨机从来不用钥匙的路过

同你    除非卡死

网友D:
我是直接用胶布缠绕在插头处这样要换片子必须拔掉插头所以很安全

网友E:
角磨机锁紧螺丝用手都能拧下来,实在不行磕一下就松了。

网友:
好想法,我也试试这样收拾。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角磨机锁紧螺丝用手都能拧下来,实在不行磕一下就松了。

有时候碎了片子,手很难拧的动了

网友:
我的角磨机也是老闪灯,有次控制板冒烟烧毁只能拆了直连电机,较之前使用上没太大区别,只是不能缓启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直接用胶布缠绕在插头处这样要换片子必须拔掉插头所以很安全

我换片也拔电,从不嫌麻烦

网友:
磨片可以用手拧下来,顺着片的平面逆时针转一下很轻松。但是金属切割片在松的时候注意不要撬,如果动作幅度过大听到片子有碎的声音,那这张片就不要用了,以免高速旋转的时候碎片飞出来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