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J1800的主板有通病吗?怎么看到很多2条内存槽只能用一条的?

楼主(2020-05-01):
收了两块J1800的板子,同型号,都是同一条内存不能用,咸鱼上也有很多单条内存不行的,这是这板子的通病吗?

网友A:
这cpu不支持双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cpu不支持双通道?

不是吧,只是有一条内存插槽不能用而已,不是不能插2条

网友B:
j1900只有1条内存槽,查cpu规格只支持单通道。

网友C:
J1900就挑内存,只能用低电压版本的,而且只能插到DIMM1口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j1900只有1条内存槽,查cpu规格只支持单通道。

这个是J1800的,难道也是单通道?等下去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J1900就挑内存,只能用低电压版本的,而且只能插到DIMM1口上

难道J1800的也只能用低压的?难怪好像有两种内存电源管理芯片,难道2条插糟单选一条?一条标压一条低压?问题是这板子是查台式机条的啊,台式机条没有低压条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难道J1800的也只能用低压的?难怪好像有两种内存电源管理芯片,难道2条插糟单选一条?一条标压一条低压? ...

台式机有的呀,DDR3L,J1800支持最高1333频率,用1600的条子会降频.双内存插槽插一个内存的时候优先DIMM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式机有的呀,DDR3L,J1800支持最高1333频率,用1600的条子会降频.双内存插槽插一个内存的时候优先DIMM1 ...

是的,查了下还真有,我以为只有笔记本有低压条,话说台机上低压条有啥意义?方便超频?

网友:
低电压的条子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