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个超贝小台灯,为了拍照时做辅助照明

楼主(2020-05-02):
狼狼阿狗……很久很久以前买的一个小台灯,买回来之后就一直在吃灰,前些日子找东西的时候发现了它,忽然发现它很适合拍照的时候做辅助照明,那就把他改了吧

牌子是超贝的

环形灯板中间镂空

小台灯功率不大,1.5W,卖家也比较诚实,没像卖头灯那些人,标个1500w

胶塞下面就是螺丝,很好拆

小铅酸供电,成本决定的

电路板也很简单,单层板就能解决问题

DC充电口5V输入

中间三个并联的10R电阻是LED的限流电阻,右侧的肖特基是用来把输入5V降压之后给小铅酸充电

打磨过的sop8,触控开关用的

回收料做的配重……增强底座的稳定性

小铅酸的萝卜坑放18650长度正好,但不能并排放两节,若放两节的话需要把“围墙”拆掉一些

准备把台灯充电放电部分改成带保护板的4056ES,常规操作

电池正极用刀片刮一刮,然后点松香水

T12 300℃,持续2秒

正极完活

如法炮制负极

改锂电充电之后,这颗肖特基就没用了,拆掉

小铅酸暂时没用了,爪子绑好,入库备用

因为改了锂电,电池充电和电流输出是两条线路,这里的布线要截断

焊接好了之后,测试一下看看,一切正常

原厂带的充电指示灯,本来打算铲掉算了,后来想想留着也不碍事

充电电流,电池电量比较足,就这样了

薄的双面泡沫胶

新买的特氟龙剪刀,专门对付各种粘乎乎的胶带

表面有一层特氟龙涂层,剪过胶带之后,残胶不会留在剪刀上。普通剪刀剪完胶带,尤其是泡沫胶带,残留在剪刀上的胶要擦干净的话,很费事

贴俩

预留一个空位,小台灯使用频率不高,一节18650足够,如果将来有需要再加一节不迟

各就各位

把电先充满,红灯是4056的,蓝灯是原厂的

1.5W的功率并不算很亮,但够用

拍照的时候辅助照明没问题

改造完成,准备上岗了

为啥要改这个台灯,因为它镂空的灯罩和我的相机匹配的实在太好了,镜头穿过灯罩做微距拍摄非常合适

无影灯下的样张……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
半夜开始下蛋,上午刚出来。。。

网友A:
看到元老的帖子,我赶紧去看看我的灯灯还在否?原来这不是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元老的帖子,我赶紧去看看我的灯灯还在否?原来这不是我的。

...

为啥这个点都没办法给你灌水了?

网友:
环形灯嫁相机---天赐良缘,绝配!

网友B:
环形灯中间还可装个放大镜,刺绣微雕更得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元老的帖子,我赶紧去看看我的灯灯还在否?原来这不是我的。

...

同款,改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形灯中间还可装个放大镜,刺绣微雕更得力!

前两天买了个带环形灯的放大镜,看东西畸变的厉害,让我给退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两天买了个带环形灯的放大镜,看东西畸变的厉害,让我给退了

放大倍数高畸变就明显吧。。。

网友:
等这电池废了,再换锂电。我要慢慢折腾这原配,让它流尽最后一滴血。

网友C:
这灯不错,就是色温偏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大倍数高畸变就明显吧。。。

是镜片质量的问题,粗制滥造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灯不错,就是色温偏冷

6000-6500k的灯珠色温确实高

网友D:
铅酸台灯是人类公敌,改改更健康~

网友:
这个洞洞插入这个枪头,哦,不,是镜头,真tm合适

网友E:
狼狼阿狗???不应该是狼狼鹅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铅酸台灯是人类公敌,改改更健康~

我也膈应台灯用小铅酸,便宜东西厂家也只能给用小铅酸

楼主:
引用 网友E:
狼狼阿狗???不应该是狼狼鹅狗吗?

右手拿来,我给你看看手相。。。。。

网友:
功率也太小了点,不亮吧

网友:
看来这个灯是为了微距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