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密码充电头拆解,5v2A看电路板质量还很不错(ZDQ-AC02M)

楼主(2020-05-02):
(图片)

网友:
好像是低压侧同步整流80plus效率认证,可以试试加多圈电阻改电源基准,调到4点2伏当真正的锂电池充电器。实际是充电头不是充电器,而是电源。

网友:
看起来用料还可以的样子

网友:
应该是带同步整流的吧

网友:
看起来还行

楼主:
捡的几个充电头,完美破解,使用非常不错!

网友(2022-11-15):
怎么破解的?

网友:
都用上固态了,应该不会渣

网友:
这种充电头去掉中间的密码器是不是不能直接供电?需要密码器给充电器一个信号才能正常供电吗?有没有懂的大神科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