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麦光A400/128G固态盘 拆解

楼主(2020-05-02):
刚刚在电脑城买了一个麦光Black Gold 400 固态盘,听售货员说是用的镁光颗粒,MAS0902A-B2C主控本人小白一个,简单粗暴拆开,也不要保修了,请各位前辈评论一下,谢谢

网友A:
没骗人,是镁光没错,不过是大S降级片,还过得去...

网友:
大S,还能算是镁光

网友B:
镁光的降级颗粒 ,AR的还凑合吧

网友C:
也不上机跑个分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骗人,是镁光没错,不过是大S降级片,还过得去...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不上机跑个分出来

跑分和我以前用过的金泰克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镁光的降级颗粒 ,AR的还凑合吧

这128G的盘,反正面共有3个颗粒,每个颗粒是多大的啊?

网友:
这颗粒还行,比那些黑片好多了。

网友:
还有一个空焊盘。动手能力强的可以加一片

网友D:
颗粒不错,现在的低端固态市场 用这个芯片已经算良心了,可惜这种64+64+64改32+64+64的方案,前两个片子虚拟缓存,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颗粒不错,现在的低端固态市场 用这个芯片已经算良心了,可惜这种64+64+64改32+64+64的方案,前两个片子虚 ...

这不等于浪费一个芯片嘛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128G的盘,反正面共有3个颗粒,每个颗粒是多大的啊?

这个感觉用的是B0KB颗粒,单颗48g,三颗加起来144g,留了一部分容量没开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感觉用的是B0KB颗粒,单颗48g,三颗加起来144g,留了一部分容量没开出来 ...

哦,原来是这样啊,好奇葩的颗粒

网友:
多少钱进的呢?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

楼主:
当地电脑市场买的99元

网友:
从做工和用料看,现在SSD的利润太大。

楼主(2020-06-02):
引用 网友B:
镁光的降级颗粒 ,AR的还凑合吧

这是大佬,,现在我都是回来看你这个表格来参照鉴别芯片

楼主(2022-01-24):
这盘还不错,用到现在没任何问题,也没掉速。。但是最近帮朋友买的,却是换成塑料壳的了,外壳已经缩水了,里面啥样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