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第4947864位成功穿越者
[家电] 拆机改造小米净水器厨上版400g

楼主(2020-05-02):
小米净水器厨上版一台,使用滤芯到期,更好RO膜的价格太高,原装499汇通标准170,其他59一个,标准件59三级。下决定拆了。
替换一体水路,替换流量计替换电磁阀为快接标准件。其实就是使用小米app,泵,电源,电路板,实际比买其他电路板组装成本高且复杂,因为传感器和改造厨上为厨下,抛弃触摸龙头束缚另为排除使用前十几秒水质较差纯水改造较多。
开干!

楼主:
现在问题是买配套的流量计和温度传感器,小米进水管三线不知道是水流开关还是流量计,温度探头应该是热敏,等五一回去用万用表测一下。有经验的提供下信息,五一回丈母娘家了。红黄黑,线前面一个小方块,压在表面,可拆下来。感觉应该是水流开关?但水流开关不是两条线吗?另三线流量计不是带轮子的吗?不想强拆,有大佬吗

楼主:
触摸龙头接LED橙色蓝色各一端,用高电平继电器触发两个电磁阀一个出纯水一个排水,当然高压开关阀提供整体电源开关信号,触摸信号接不锈钢水龙头,但不知道这样触摸ic灵敏度可要调节,要测试才知道。

楼主:
电路水路设计已完成,买配件。。。。走起来。

网友A:
坐等大佬的详图和详解

网友B:
期待你改造的结果

网友C:
没有老款的耗材便宜,再等几年能好一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问题是买配套的流量计和温度传感器,小米进水管三线不知道是水流开关还是流量计,温度探头应该是热敏, ...

看起来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等大佬的详图和详解

不敢详解,比较是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你改造的结果

嗯,在买材料,后面陆续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老款的耗材便宜,再等几年能好一些。

不会好一点,小米价格在品牌机里面算厚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做工不错

一体水路做的可以。比快接好看又安全。

楼主:
经过多天调试,半成品结束,最后功能小米有的都有,新增高压阀控制触摸板,橙色等废水直排,从水龙头出来的都是合格的纯净水。

楼主:
引用 楼主:
经过多天调试,半成品结束,最后功能小米有的都有,新增高压阀控制触摸板,橙色等废水直排,从水龙头出来的 ...

淘宝定做个亚克力盒子,整理电路板和线。

网友E:
全是塑料件,不怕漏水泡地板吗

网友F:
无桶的好,我一台用了6年沁园净水器,换芯太贵了,放弃不用,搞个4个十寸瓶,超滤膜出水不用电,南方自来水水质还好,就是漂白粉味道,这超滤膜基本无味道了,当然水质差的地区还是RO出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全是塑料件,不怕漏水泡地板吗

先在阳台用一个月,在放橱柜,不会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桶的好,我一台用了6年沁园净水器,换芯太贵了,放弃不用,搞个4个十寸瓶,超滤膜出水不用电,南方自来水 ...

超滤没组过,是不是也要反冲

网友(2020-06-26):
引用 楼主:
触摸龙头接LED橙色蓝色各一端,用高电平继电器触发两个电磁阀一个出纯水一个排水,当然高压开关阀提供整体 ...

楼主,你好,非常佩服你的动手能力,请教一下,这块主板板的触摸控制,如何改造为压力自动开关,主板输出是4线,2线供电,另外2线不知道如何弄。可否交流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