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烤箱定时器能固定住吗?

楼主(2020-05-02):
以前买的这个烤箱,不开定时器无法加热,定时器只能一个小时,我低温烘烤花生米的时候要好几个小时才行,只能一遍遍往回拧,请问这种定时器可以找个卡片什么的塞住固定吗,就是拧到一小时上,不让它计时。谢谢。

网友:
这种产品去年好像有个屁价,不到50元包邮,用这个烤花生的话,考虑电费了吗?

网友:
不建议把定时器卡住,既然这玩意给你装了个定时器那么厂家的意思就是这玩意不能连续工作,连续工作了可能会烧坏,必须工作一小时了停机休息休息

网友:
拆开,定时器并个开关?

网友A:
不科学啊
定时的一头是0-60分钟
往另一个方向不是预热吗。。。。

网友:
机械式定时器?
卡住不让转就行了吧,我的高压锅定时器有时候不会走,只能用手帮它拧一下才开始走

网友:
自己做个定时器,每隔60分钟休息10分钟的那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科学啊
定时的一头是0-60分钟
往另一个方向不是预热吗。。。。

这个没有预热功能的,就是一个拧的定时器,

网友:
我都是用微波炉做脆花生米,一小把花生米微波炉高火三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冷却后很干脆

网友:
把定时器后面的两条线拆掉,接一个开关,你喜欢开多久就多久,

网友:
一般都会有长通的挡位呀。

网友:
带长通档的美的低端烤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