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TP-LINK TL-WN726N(免驱版)1.0

楼主(2020-05-02):
插在机箱上的无线网卡,正在使用时膝盖一招把它KO!以为可以拆开吧USB焊接一下就可以用,结果没想到、、、、、、、、、

网友A:
怎么个免驱法呀,内置驱动安装包?

网友B:
拆开天线看看,为何那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个免驱法呀,内置驱动安装包?

第一次插在电脑上会识别为一个虚拟光盘,双击自动安装驱动后就变成网卡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天线看看,为何那么长。

满足你!!!!!

网友:
这回省心很多了

网友:
所以还是插后面安全点

网友:
这种菱形都是低档天线

网友:
公司上班没WiFi买来用过,不稳定容易断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