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学习眼镜博士的dds

楼主(2020-05-02):
在自制dac转换器可以输出波形后,继续,
学习一下眼镜博士,我估计他起码是个博士吧,
写公式一套一套的,有的带鸡蛋,有的不带鸡蛋

我的这个内存小才2K,只能做到100倍的量级
也就是最低50hz,最高5Khz,步进是50hz,也就是最高1%的分辨度

500hz

900hz

5k

放大

10k也能达到就是太难看了,有过采样,我这个都欠采样了

楼主:
才看到,少了个s:mad:

网友:
不理解为啥只能50倍数,直接搞个定时器不就可以任意了嘛?正弦也只需要一两百点就可以了啊

网友A:
怎么感觉有点削顶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有点削顶失真?

哈哈,这个又没有放大啊

网友:
别紧张,离混叠还远着呢!
DDS系统的性质就是,哪怕你指定一个超过系统最大带宽的输出信号,也能正常出正弦波,只不过是频率不对而已。
假设系统采样频率为fs,输出波形信号为fo,那么极限输出频率就是fomax=0.5*fs,如果fo>fs,就会导致混叠发生,假设fo=1.2fomax,即输出信号高过极限频率1.2倍,那么实际得到的输出频率就是0.2fomax。为什么呢?
假设采样是冲击采样,即用一个δ(n)序列对某个fi进行抽样,其采样频率为fs,那么无论fs如何大或者小,其获得的离散抽样序列的频谱f就有f=fi+n*fs(n=0,±1,±2,±3,……)的成分,把这个离散抽样序列转变回连续的模拟信号时,滤波器的截止频率会设置在不超过fs/2,所以当fi>0.5*fs时,信号fi本身会被过滤掉,反而是某一项稍微低一些的成分比如fc=fi-fs折回到了0-fs/2以内,所以导致了输出数据出现了根本不存在于原始信号中的,新的频率成分,这就是混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有点削顶失真?

这个很正常,他娘的这玩意连一个输出平滑滤波器都没有,当输出频率接近采样频率肉眼看就这样,里面不仅包含着输出信号的各次谐波还有采样信号的各次谐波,能不难看吗?

网友B:
我告诉你,达到极限是什么样子,输出波形运气好的话就变成正经的方波信号,峰峰值是电源电压,频率正好是采样频率的一半。当然相位啥的都对前提下,如果每次步进都不是正好到波形采样的峰值或者谷值,那输出方波幅度变小。
但是就是一个方波信号,经过一个截止频率设置在采样频率一半的低通滤波器后,输出波形也会变得无比接近正弦波。想知道为什么,麻烦把微积分和傅里叶变换相关知识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告诉你,达到极限是什么样子,输出波形运气好的话就变成正经的方波信号,峰峰值是电源电压,频率正好是采 ...

哈哈,那我还费这个劲干嘛啊,直接输出方波转正弦波不好吗

网友C:
看着不拆了兄台的示波器,想起了,我都把示波器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不拆了兄台的示波器,想起了,我都把示波器卖了。

哈哈,怎么买了,喜新厌旧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怎么买了,喜新厌旧型的

哪里哪里 当时搬家了 这东西当时也是二手的 40兆的双通道模拟 关键没人带也不会用 搬家不好拿就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