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289拆机

楼主(2020-05-02):
和泛音一样的  本来打算买几个  可能过节了涨价1449包邮好贵买不起

网友A:
怎么还用的FLEX的标,居然和泛音一样齿轮带小滚针轴承,挺有诚意啊

网友B:
绝大多数地方跟泛音都很像。那个直角夹头哪买的,不知泛音能不能用?楼主能试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绝大多数地方跟泛音都很像。那个直角夹头哪买的,不知泛音能不能用?楼主能试下就好了。 ...

能用  通用技术 泛音贵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怎么还用的FLEX的标,居然和泛音一样齿轮带小滚针轴承,挺有诚意啊

大有的现在配的手柄还是flex的。flex现在和大有一家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有的现在配的手柄还是flex的。flex现在和大有一家人。

我知道FLEX也是泉峰,也听过手柄是FLEX,但我现在明显说的是机头上印的FLEX标

网友D:
我闲鱼今天刚定了,一个两a电池加主机,才1220,这次等不到降价了,先买先玩,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闲鱼今天刚定了,一个两a电池加主机,才1220,这次等不到降价了,先买先玩,哈哈哈 ...

哪一家的  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闲鱼今天刚定了,一个两a电池加主机,才1220,这次等不到降价了,先买先玩,哈哈哈 ...

咸鱼裸机价格现在112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闲鱼今天刚定了,一个两a电池加主机,才1220,这次等不到降价了,先买先玩,哈哈哈 ...

2a中国芯电池吧,本来就100元

网友E:
犹豫中,到底是5282还是5289?同心度怎么样?高速钻有什么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犹豫中,到底是5282还是5289?同心度怎么样?高速钻有什么好处?

5282我有5个了  买了5289准备淘汰5282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5282我有5个了  买了5289准备淘汰5282了

淘汰了?出不?

网友:
谢谢分享拆解图 学习了

网友:
我咸鱼刚到手,光机报价1120

网友:
引用 网友E:
犹豫中,到底是5282还是5289?同心度怎么样?高速钻有什么好处?

要追求完美同心度,请买台钻,里面有一个技术指标,叫主轴抖晃,手电钻差不多就可以了,精度再高,你手会抖,还是没起到作用,钻孔要求高先样冲打点,然后定心钻头打窝,然后钻孔,这是保证精度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FLEX也是泉峰,也听过手柄是FLEX,但我现在明显说的是机头上印的FLEX标 ...

那个直角头不是原厂标配,是楼主自己的东西,现在的行货就一个夹头,没有配直角转向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FLEX也是泉峰,也听过手柄是FLEX,但我现在明显说的是机头上印的FLEX标 ...

我在咸鱼上买的全新机,标就是大有的,不过把手还是flex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一档是不是扭力比5282要大,从逻辑来说应该是要大一点的,因为转速更低了,如果电机一样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