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 戴尔电源改成连续可调电源?

楼主(2020-05-02):
哪位高手可以把这个戴尔电源改成连续可调电源?已经能启动,现在输出电压12.39V,想改可调恒压恒流充电器?

网友A:
我是来看如何短接启动?

网友:
质量很好,值得折腾。

楼主:
启动短接三个端子,见图

网友:
12V要改可调估计得改绕组了,不然电压很难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启动短接三个端子,见图

看了下,可能是移相桥的!不太好改0~12,9~14可以可以。我改移相桥48v50a试了会波形变掉,发热严重!不知怎么搞,llc的可以

网友B:
服务器电源保护太多了,不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服务器电源保护太多了,不好改!!!

无从下手

网友(2021-05-17):
配服那些网上出售的,已经改好的带双显的可调的这些类似的服务器大功率电源

网友C(2021-10-17):
引用 楼主:
启动短接三个端子,见图

这样启动测试过最大输出电流吗?左到右为ABCDE,上到下为1234,我短接2C2E和3C4E也可以启动,但输出最大电流只有不到6A。你这个接法可以最大输出么?同型号

网友(2022-08-26):
引用 网友A:
我是来看如何短接启动?

冷启动很简单的,面对风扇那面,对着针脚,短接第一列最左下角上下2个针脚,再短接最右列角第二根和第三根针脚就能冷启动了,风扇降速也有短接针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启动测试过最大输出电流吗?左到右为ABCDE,上到下为1234,我短接2C2E和3C4E也可以启动,但输出最大电 ...

他短接方式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