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画了一款PMOS和NMOS兼容的T12控制板,兼容直插和贴片元件,顺便来个ANY白光

楼主(2020-05-02):
我制作的往期白光回顾:也制作开源 STC15W408AS 白光T12控制器 数码管版本 洞洞板搭建

疫情期间在家,看到了@龙跃通信 坛友画的PMOS和NMOS兼容的控制板: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785

然后想着,既然mos管都能画兼容的,能不能画一款全兼容的白光控制板呢?

不仅仅兼容mos管类型,还兼容常见的各种元件封装
于是就有了下面的东西

先来一张成品图:

真正兼容常见的电阻和电容封装,包括贴片的0402 0603 0805 1206等,同时兼容直插封装,7805稳压兼容贴片和直插
mos管兼容贴片和直插。

弄的是拼版,JLC开槽要求在机械层画出轮廓,所以直接在AD画板子开槽还不行,还需要在机械层把轮廓描一遍
JP的就不用。各个板厂都有自己的要求。
这个开槽问题导致5.5*2.1插座的焊盘,发过来是两个圆孔,还要自己用手电钻钻孔

用6.9的美耐特夹切割片切开的,切了好久,主要是扭力不太够容易堵转导致电源保护

打算在这张废主板上面拆件

LM358有了

78L05也有了

凑来凑去,最后只找到这么多元件,和NMOS
看来要在废主板拆到所有需要的元件有点难
最后搁置了
附上这个板子的原理图,PCB预览图吧

----------------------------------分割线-------------------------------------------

还是装一个Any版的LM393白光来用吧

原理图

PCB正面

PCB背面,这个和打样出来的版本稍微有一点点不同,这一版本已经优化过走线了

3D预览图

焊接

背面焊点

接线测试

化锡成功

还是这个版本用着顺手。

不过其实也差不多了。

网友A:
前排围观,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排围观,图呢

图来了,编辑的时候出了问题。

楼主:
图来了,编辑出了问题,重新编辑好了。

楼主:
感谢提醒,现在已经编辑好了。

网友B:
ANY白光对比616的有那个好处吗

网友C:
ad可以修改焊盘孔为槽想要多大就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ANY白光对比616的有那个好处吗

实际用起来,差不多,没啥区别,ANY那个回温可能快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可以修改焊盘孔为槽想要多大就多大

嗯,后面把DC插座的焊盘改成方孔的了。

网友(2020-09-21):
不来个数显的吗?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我也喜欢大元件的板子,比贴片的耐看些。

网友D:
还在弄你哪个洞洞板的,已经打样 回来了。可惜我的是三位数码管,用单片机IO口直驱的,还不知道怎么改你哪个程序!还在摸索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在弄你哪个洞洞板的,已经打样 回来了。可惜我的是三位数码管,用单片机IO口直驱的,还不知道怎么改你哪 ...

只要把显示部分的那个函数改成数码管直驱的函数就好了。你把电路图发一下我有空可以帮你写写。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把显示部分的那个函数改成数码管直驱的函数就好了。你把电路图发一下我有空可以帮你写写。 ...

这是我的原理图!感谢了!

网友(2021-03-03):
@c106czs 打板的any编辑图可以发一下吗

网友(2021-11-20):
已焊接完毕 明天测试 谢谢楼主提供资料

网友:
没有点亮 只有led 1 灯亮  三级管和mos管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