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松下PT-LM1E投影仪偏色尝试拆修

楼主(2020-05-02):
这是一台非常老的松下投影仪 大概05年左右出产

网上找不到资料和介绍 估计是个冷门的型号

楼主也是在两年前买的二手放在家里用

亮度还可以 但是画面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差

模糊 偏色 残影 噪音

这次劳动节回家买了个新的富可视的IN112X DLP投影

这台用了差不多4000小时的松下老古董也终于退休了

大概配置:800X600物理像素,2000流明高压汞灯,3LCD成像技术,自带1W扬声器

---------------------------------------------------------------------------------------------------------------------------------------------------------------------------

外观:

故障现象:使用30分钟之后画面会偏色至紫红色,非常影响使用。

-----------------------------------------------------------------------------------------------------

开拆:

灯芯还好 没有鼓包和烧黑的现象 亮度还可以

用手机闪光灯往灯仓里面照射可以从镜头处看见微弱的光

打开顶盖

内部还好 没有过多的灰尘

移除主板

NEC的11V 0.47F超级电容 用于断电后的散热风扇驱动

在任何时候断开投影仪的电源,尾部的风扇都会运转1分钟左右继续让灯泡散热

电源板

3LCD液晶组件

光路结构

用手电照射镜头可以看到光路径

裸机点亮

三色分光效果

开机即刻开始泛红 估计是偏光片或者液晶板高温老化

发现绿色液晶后面的偏光片发红了 随即移除

移除后再次开机发红现象得到缓解 但左侧出现紫色光条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不想再花心思给这个老古董了 就这样装机吧

移除绿色偏光片后的开机画面

但发现残影现象依然存在 而且黑色仍然偏绿 估计液晶已经完全老化了

浅色状态可轻易看到残影 没救了

---------------------------------------------------------------------------------------------------------------

全帖终

网友A:
把新买的也来个开箱呗

网友B:
3LCD最大的问题就是lcd会老化,换灯之后都无法还原原来的效果,DLP的基本不会

网友C:
看见了“约炮”和“多人运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LCD最大的问题就是lcd会老化,换灯之后都无法还原原来的效果,DLP的基本不会 ...

DLP 会出雪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新买的也来个开箱呗

哈哈哈哈新的投影已经装上在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LCD最大的问题就是lcd会老化,换灯之后都无法还原原来的效果,DLP的基本不会 ...

是的 对比了别人用好多年的DLP,除了灯泡变暗之外白色还是很纯正!所以这次开始基本上都会选用DLP投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见了“约炮”和“多人运动”了

视角毒特哈哈

网友:
雪花多半是散热堵塞之后,散热不良导致dlp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LCD最大的问题就是lcd会老化,换灯之后都无法还原原来的效果,DLP的基本不会 ...

DLP也会老化,出现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