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ASM1153e 的固件怎么刷?

楼主(2020-05-02):
各位大佬,ASM1153e的硬盘盒刷固件,需要拔硬盘刷还是插上刷?用USB3.0接口刷还是2.0接口刷?对系统什么的有要求吗?我主要想关掉自动休眠,绿联官网给的固件是141126_A1_EE_82.bin。这个固件绿联说可以关掉休眠,而且好像没有讨论过这个固件的帖子。它是完全关闭休眠还是30分钟无读写休眠?网上还有说这个固件刷完照样休眠的。。。。。。。。。

网友:
最好接硬盘

网友(2020-06-28):
刷固件别接硬盘,我有个优越者1153E的易驱线,更换过多次固件,一直没接硬盘,用的USB 3.0口,但我估计USB 2.0也没问题。

这个链接里面有不休眠的固件。你可以试试看。
http://www.upantool.com/ssd/tool/8260.html

网友(2020-09-09):
这个固件,我实测是可以支持休眠的,我在刷的时候将时间设置为3分钟了。

网友:
有的 硬盘芯片不需要接盘。
我用的最多的是578 固件多,相对比1153e 稳定
ok

网友A(2022-11-17):
希捷移动硬盘盒1153的板子,本来想买1153E的,没经验买回来一看是1153的,盒灯不亮,刚刷了固件,灯亮了,读盘速度也快了一些,刚开始接板子软件不识别,后来把硬盘装上,软件就是别了,就可以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捷移动硬盘盒1153的板子,本来想买1153E的,没经验买回来一看是1153的,盒灯不亮,刚刷了固件,灯亮了, ...

大佬,辛苦重新发一份1153的固件给我吧,我邮箱里没看到。87940032@qq.com谢谢大佬了!

网友(2023-04-06):
引用 网友A:
希捷移动硬盘盒1153的板子,本来想买1153E的,没经验买回来一看是1153的,盒灯不亮,刚刷了固件,灯亮了, ...

大佬,可以帮我来一份么,论坛萌新,1741068686@qq.com

网友:
我1153不带E刷了个1153E的固件以后USB3.0用不了了

网友(2025-04-18):
引用 网友A:
希捷移动硬盘盒1153的板子,本来想买1153E的,没经验买回来一看是1153的,盒灯不亮,刚刷了固件,灯亮了, ...

我昨天又问了十几家卖希捷移动硬盘盒子的老店,没有一家有1153E的 大都有1153和577。
1153E又不是稀缺,怎么会没有呢?

现在基本确定,希捷就没用过1153E。

网友:
以前买的优越者硬盘盒,用的好像是1153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