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捡破烂,一对KH音箱

楼主(2020-05-02):
不知道是不是正品,用料不错的

地砖是60的

地砖是60的

吃灰好多年吧

吃灰好多年吧

皮还没破

皮还没破

KH的嗽叭

KH的嗽叭

楼主:
再来几张,另外一个也拆开

楼主:
拆下来了,懒叭好重

第一次见这种高音喇叭

第一次见这种高音喇叭

网友A:
正货啊,接插件齐全

网友:
偶也捡过几对音箱

网友:
看起来不错,使用效果怎么样

网友B:
一楼好几十张图硬是没看到喇叭振膜,有拍三级潜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货啊,接插件齐全

做功用料行,该有的都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楼好几十张图硬是没看到喇叭振膜,有拍三级潜质

没拆开,在里面拍不到

网友:
做工不错的音箱 ,接上试试

网友:
看做工应该不会假,这喇叭也真长啊

网友:
灵敏度很高,应该很容易推动

网友:
看喇叭和分频器还不错呢

网友:
不认识乌语,看用料都是正规的进口件。

网友C:
比上次拆的热水器要好

网友D:
看起来不错,还有灯泡保险

网友E:
再捡个功放,可以在家扰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上次拆的热水器要好

同意,是要好几个热水器才低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捡个功放,可以在家扰民了

功放是现存的,只是吃灰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不错,还有灯泡保险

不知道是当电阻用还是当保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