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旧货站来的千斤顶

楼主(2020-05-02):
原车千斤顶手摇式的,就是一块有点厚的铁皮那种,看到这个千斤顶就用块烂铁板兑换来的,竟然里面还有很多油,
开始用以前没用完的白色漆喷,感觉不如意。
注油孔胶塞开裂浸油修复,自做压杆,
一阵拆后完成了,上图片

网友A:
手艺不错,但是这类涉及到安全的东西还是不要用二手的翻新再用了吧!

网友B:
翻完挺漂亮,还是担心受压力后那个胶塞能扛得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艺不错,但是这类涉及到安全的东西还是不要用二手的翻新再用了吧!

假如遇到换轮胎是时,也要把原车千斤顶撑起,其实这个也沒多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翻完挺漂亮,还是担心受压力后那个胶塞能扛得住吗

昨天拍胶塞今天中午发货在路上了,到了再换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翻完挺漂亮,还是担心受压力后那个胶塞能扛得住吗

那个胶塞不受压力,压力缸在下面的里面呢,这里是存油的地方,相当于油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胶塞不受压力,压力缸在下面的里面呢,这里是存油的地方,相当于油囊 ...

哦,感谢科普。

网友D:
普通橡胶不耐油,还是要用耐油橡胶比较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普通橡胶不耐油,还是要用耐油橡胶比较安全。

收到胶塞后就把它换上,多谢

网友:
不错,翻新后和新的一样。

网友E:
我也用一堆废铁换了一个全新的,中国重汽随车工具18吨的

网友F:
不错  搞搞就能正常用了
就是这类东西太占地方

网友G:
千斤是细扣特别难拧上,以前拆过50吨的,最后扣没拧上,拧费了。以前也觉得东西修修也能用,现在觉得涉及到安全的东西,慎重,你不知道它经历了什么?不差钱还是换个新的,差钱就没办法了,穷人都是拼命挣钱。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翻完挺漂亮,还是担心受压力后那个胶塞能扛得住吗

用那玩意承压怎么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用一堆废铁换了一个全新的,中国重汽随车工具18吨的

还有一个20吨的没要,觉得吨位太大了,要不也去换来玩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  搞搞就能正常用了
就是这类东西太占地方

放车后备轮胎处,和原车千斤顶一起,不点地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千斤是细扣特别难拧上,以前拆过50吨的,最后扣没拧上,拧费了。以前也觉得东西修修也能用,现在觉得涉及到 ...

有原车千斤顶的,这个做辅助千斤顶也还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那玩意承压怎么可能

理解你的意思了,要是用那胶塞承压,一下嘭那胶塞跑比兔子还快

网友:
买个千斤顶维修包,把所有密封圈件换了安全

网友:
不是货车完全用不着这玩意啊,搁车上押车玩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