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全网首拆,华为HS8346V5.联通全千兆光猫(EPON)

楼主(2020-05-02):
全网首拆。天津的联通,原先那个光猫中兴的,1.2v供电自爆了,直接12v加载主控上。。。
网上有拆HS8346别的版本的,但迟迟没有v5,于是拆自己的。这个光猫的供电被我加了固态电容补补。

开壳,注意贴纸下面有一个螺丝,把纸淦破就不保,所以慢慢来
我就省了,以前我给它加电容时就把螺丝干了,现在直接敲,但要注意,有卡扣。

pcb是倒装的,散热太烂了,不知为什么这样设计....

有一eeprom存储器

翻板

这是正面,那些电容是我后加的,,对应各个供电电压

2.4g无线芯片

5g无线芯片

我后加的固态,主控bga在板子上的

主控上面那个黑色的是我后加的。原先就一个白色的铁片,天天70多度,还掉线。
这设计...

有三个开关

带电话

光模块部分

千兆的,必须四针满

5g天线,焊接

2.4g天线,焊接

主控5117p...

---------The  end---------

网友A:
5G是不是带两个功放芯片的,要是带就太值了,可以不用买路由器了,2.4G带功放吗?要是都带,性能就超过一般的小米和华为路由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G是不是带两个功放芯片的,要是带就太值了,可以不用买路由器了,2.4G带功放吗?要是都带,性能就超过一般 ...

5g带俩功放芯片,2.4g不带...这个光猫免费换的,原先那个主控炸掉了(dcdc短路,12v送入1.2v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5G是不是带两个功放芯片的,要是带就太值了,可以不用买路由器了,2.4G带功放吗?要是都带,性能就超过一般 ...

看着板子5G带 ,2.4G的没有。俺的宽带移动给的一体猫,只有2.4G无线。

网友B:
我家的联通是HS8346R5,

网友C:
运营商的东西 坏了不稳定就让他们来换新呗 何必自己浪费固态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营商的东西 坏了不稳定就让他们来换新呗 何必自己浪费固态电容

榨干最后的网速。现在联通700m,能跑到快800m.上传260m左右,瞬间能上300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联通是HS8346R5,

应该拆了看看.........不知道那个发热大吗?

网友:
HS8346V5 不知道能不能用到电信上

网友D:
和平区很长一段时间送的是中兴477,也还凑合,大半年没重启过,但只有2.4G,没5,我家地方小,也没路由器,用这个基本也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平区很长一段时间送的是中兴477,也还凑合,大半年没重启过,但只有2.4G,没5,我家地方小,也没路由器, ...

我这是河西的,津南的是f427za而且要交99 rmb

网友:
焊接手艺不敢恭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联通是HS8346R5,

R5就差远了,是单核CPU,内存也小

网友:
这猫改固态电容啥意思? 有点匪夷所思啊。

网友:
你的jffs2请给共享一下,谢了179243353@qq.com

网友:
联通上传居然这么高,我这里电信GPON,上传只是下载的十分之一

网友(2020-06-26):
楼主的照片用手机拍的吗? 什么型号

网友:
我的是这个内存

网友:
散热还是小

网友:
东丽,240,两年返还,wifi5g跑不满,只能300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