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陶瓷电容可以当钽电容用吗?

楼主(2020-05-02):
之前改键盘线,线序错了炸了个电容(CA1),应该是CA6位置那个电容同规格的(1206 10v 47uf),但是我买的时候不小心买同规格的陶瓷电容,不知道能不能用,东西不贵,不过快递费时间,不想等了

楼主: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应该不能替代,不过有个新问题,CA1、CA6是不是pcb上白框比较粗的一端是正极?好像跟网上的说法是反着的

网友A:
钽电容丝印线条端是正极,瓷片电容属于无极性的电容,可以代替。只不过精度和稳定性差一点而已,用在键盘上足够了。

网友:
可以替换,钽电容肯定是用来滤波的,陶瓷电容也是用来滤波的

网友:
没问题,都是滤波的可以用,只要容量一样就行了,键盘只有5V耐压也够,完全可以替代。

网友B:
陶瓷电容好像没有那么大容量的。用电解电容代替就行。

网友:
滤波的话用足够耐压20uF(两个10uF)串联0.5~1欧姆电阻后可以替代)

储能的话建议还是找找钽电容或者固态(固态因为内阻,最好容量翻倍100uF)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陶瓷电容好像没有那么大容量的。用电解电容代替就行。

我非常赞同。。。。。

网友:
陶瓷容量比tan 电容低,看耐压,耐压符合要求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钽电容丝印线条端是正极,瓷片电容属于无极性的电容,可以代替。只不过精度和稳定性差一点而已,用在键盘上 ...

同样是47uf 10v 的陶瓷贴片电容可以不用考虑正负极直接就能用吗?

网友:
应该是可以替换的。

楼主:
谢谢大佬们,我装了个陶瓷的,确实能用,目前是好了

网友C:
一般这地方都是电源滤波电容,可以用钽电容,也可以电解电容,也可以陶瓷电容
陶瓷电容有大容量的,完全可以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这地方都是电源滤波电容,可以用钽电容,也可以电解电容,也可以陶瓷电容
陶瓷电容有大容量的,完全可 ...

嗯嗯,学到了,键盘复活了

网友D(2022-11-02):
楼主,用陶瓷电容代替了钽电容也可以吗,476不是47微法6.3v的规格吗,陶瓷电容怎么看容量?

楼主(2023-01-27):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陶瓷电容代替了钽电容也可以吗,476不是47微法6.3v的规格吗,陶瓷电容怎么看容量? ...

我在这把键盘上替代是可以的,陶瓷电容本体上我是看不出来规格,不过我的陶瓷电容是对着原来的钽电容规格后买来的,所以知道规格

网友:
键盘的话无所谓,这个位置用电解也行;之所以用钽电容是因为给芯片提供3.3v的降压IC手册中规定须使用钽电容,它输出的电压纹波才在正常范围;但带个键盘主控而已,不是什么精密芯片,输出电容用啥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陶瓷电容代替了钽电容也可以吗,476不是47微法6.3v的规格吗,陶瓷电容怎么看容量? ...

476意思是47uf

网友:
学习了,感谢大家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