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特安斯数字万用表开箱测试(TASI TA801C)

楼主(2020-05-02):
爱淘优惠购推荐的表,没赶上49的车,54.97入手的,一淘还能再返利824集分宝,实际到手54.97-8.24=46.73

主要是开箱和简单与优德利UT890C进行对比

优德利UT890C拆机见我的帖子:优德利 UT890C 拆解

店家有个10元的优惠券用来买表了,还有一个5元的优惠券不要浪费,买个胜利的表笔,8-5=3元到手

苏州的公司

4个型号通用的包装盒

胜利的表笔,真假不知道,反正能用就好,1000V耐压,20A最大电流的表笔

看起来不错的

赠品好评,保险管和螺丝刀

开箱全家福,表+说明书+7号AAA电池+赠品(2保险+1螺丝刀)+合格证+表笔

线上面的标识

表笔拆下保护套后

附送的电池

合格证,有保修条款,保修1年

先看说明书,了解使用方法

说明书还是很详细的

看看表主体,红色的套比较软,耐摔

背面,有表笔收纳位,有挂孔,还有序列号

打开,一堆英文的warning,这种是国际要求的印刷警告信息?

拆开装电池,有之前没用完的电池,就不用新的电池了
电池盖有螺母好评

开机自检,全屏所有标识正常显示

开背光,测试NCV功能,挺灵敏的

没有交流信号的时候显示ACV

测家用220V电压,实测224V,我这边还算挺稳不会很高电压
有一些地区达到了230多V
和优德利测出来的差不多

频率,50Hz

这个百分之50的是V.F.C测出来的,这个VFC是什么意思?

测两串锂电电压
优德利的大一点

测单节14500锂电池电压
优德利的偏大一点。其实我也不知道是偏大还是偏小,手头没有基准源

测电容,一个35V 470uF的电容
优利德的小一点

一个100欧姆的电阻

一个二极管,测量压降

频率档,和交流电压档的频率功能一样的测量界面

顶部,一个草帽手电筒灯珠
---------------------------下面开始拆机-----------------------------

取下保护套

拧开螺丝,打开后盖

背面主板全貌

硬封芯片特别,打上了TASI的标

电池触点

保险管

翻开主板,背面的屏幕,转盘

转盘特写,

拆开屏幕和按键橡胶

最后看看这个草帽灯,有时候应急用用应该还凑合。

总结一下,这款自动挡的表还是挺不错的,测电压,电阻,自动换挡都挺快的,比起优德利方便多了
尺寸也算挺小巧,外出携带还是挺方便的,虽然没有众仪zt-100那款小巧。但是测量精度,外壳等方面比众仪还是好很多的
所以觉得加钱也是挺值得的。

网友A:
比zt102a 如何?
看外围电路和dtm0660 相似。
4m的小晶振,如果是dtm0660的话 速度应该和zt101差不多吧?

如果是定制芯片 就算是硬芯又如何?
没地方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zt102a 如何?
看外围电路和dtm0660 相似。
4m的小晶振,如果是dtm0660的话 速度应该和zt101差不多吧?

嗯芯片的话不太懂,感觉应该是dtm0660然后打上自己的标?

网友B:
看着做工还是可以的,就是准确度如何呢,看看大家发言。

网友C:
优德利交流电压是多少?
没有基准,2个表精度不好说,但是优德利据说偏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做工还是可以的,就是准确度如何呢,看看大家发言。

都一个方案,参考众仪的就行,精度还行速度一般

网友:
这玩意和优仪高可能是一个妈出来,感觉优利德的准一点,我也有优利德的,测电容优仪高的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优德利交流电压是多少?
没有基准,2个表精度不好说,但是优德利据说偏大 ...

我手头没有基准源,不好评价。

网友:
这款万用表也入手了一个,当时是53带个包

网友:
撸了众仪的,够小巧,还便宜

网友D:
那么问题来了,测量出来的数据你是相信优利德还得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么问题来了,测量出来的数据你是相信优利德还得它呢?

差那个0.0几其实没啥关系的,谁离手边就用谁

网友:
我也是前几天错过49的车,找客服54包邮的,后好评返现3元,51入手对比我的十几年老表dt9205对比一下我的老表和这个数值普遍低一点,我估计是老表该校准了,总体而言就是电容电阻电压读数慢一点,不过半自动便宜就行了。话说这个4m晶振换成8m会不会读数快一点。

网友:
对了我看开机自检有温度显示,是不是可以魔改固件出温度功能,可惜改固件一窍不通,编程器我倒是有,解决24cx系列绰绰有余。

网友E:
这个NCV功能有效距离有多少?
只能贴着电线外皮测吗?
如果有几厘米的距离,就可以测老墙体内布线位置,防止自己打孔时打到电线上。

网友:
错过49现在75-15了,好评返5元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NCV功能有效距离有多少?
只能贴着电线外皮测吗?
如果有几厘米的距离,就可以测老墙体内布线位置,防 ...

我试了,明线可以,暗线测不到。

网友:
我买的60元包邮,是不是有点贵了

网友:
大佬,我用NCV功能测试手机,响了,这个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