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diy一个板载罗技k230主控的机械键盘

楼主(2020-05-02):
一直想要一个便携的无线机械键盘,想来想去罗技k230的主控便宜,还支持优联,果断选择他了。
1》先抄板,磨掉绿漆,拍照,然后cad画出各种元件位置及走线,然后导入画图软件对照着完全照抄

然后就是等待打样板子回来了
2》移植各种元件,是时候考验焊接技术了

3》测试信号及触发情况完美通过。之前花了原理图,然后根据原理图自己设计了好几次板子,每次都是信号很差很差,这次直接完全照抄,没有任何问题。
4》主控问题已经解决,下面就是直接画在打板子上面直接板载了,继续画图,这次集成了4056充电电路,没有电池保护电路,应为买的聚合物电池一般都有保护板,不需要了。
以及2.5-5v降压稳压到3.0v的电路,给主控使用。板子没有完全铺铜,怕对信号有影响。怕了~~

5》坐等板子到货喽
6》已经收到货,开搂。焊接好2片,过程没啥好说的。一顿吹就完事了

7》镊子短接测试一下,没问题。坐等外壳到了。

网友A:
带小键盘和媒体键吗? 可用,吗??多打几个呀

网友B:
自动布线么,有几个地方好奇怪,还一模一样的奇怪

网友C:
这么大的板,一块多少钱?

网友D:
这油墨,我猜jlc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的板,一块多少钱?

估计可能20多

网友:
666666,开源吗?

网友E:
带上数字键盘,开团搞一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小键盘和媒体键吗? 可用,吗??多打几个呀

数字小键盘是不带的,230可以软件设置fn+fx为想要的媒体键,也就是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布线么,有几个地方好奇怪,还一模一样的奇怪

ad的自动布线啊,能自动绝不手动,又不是什么高要求高端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油墨,我猜jlc吧

是的,比jp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带上数字键盘,开团搞一波

最近在画87和104一体同意的图,数字区可以扳断。不扳断104,扳断就是87.扳断的数字键盘还可以做成小键盘。都是板载230,扳下来的数字键盘都是板载230

楼主:
这也没啥好开源的啊,230矩阵图网上多的是

网友:
我的TT键盘飞线到后面实在不想动了,想想还是做个PCB算了

网友:
高手啊,什么时候成本好了发上来看看

网友:
这玩意儿最头疼的是按键帽吧

网友:
我飞线都飞了三把了。飞线好累。

网友:
楼主这个是78吧,我五一抽空也画板78了,外接k270,板子刚发货还没到。

网友:
人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