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英标大三脚插头,并换成国标插头

楼主(2020-05-02):
笔记本电脑用的是梅花插头,家里面有几根英标的线,感觉英标自己平时也用不上,打算拆一个插头看看里面是怎么样的,顺便换成国标三脚插头

这条英标电源线是惠普笔记本自带的原装线,质量看起来还不错。

要拆解的对象,英标插头都带保险,这一点我还是很一喜欢的,只不过在国内使用呢要用转换插头,体积太大了不方便

换一个角度,左零右火中间地

准备撬开保险盒

下来了,保险牌子不懂

铜色的保险座

本来打算用美耐特电磨加切割片来拆
但是试了一下,切割出来的橡胶屑飞得到处都是,很难清理,最后直接用美工刀和一字螺丝刀慢慢切开的

拆掉一点橡胶外皮,里面还有一个橙色的塑料壳保护绝缘

整个橡胶皮切掉,露出橙色保护壳

外边的橡胶已经全部去掉了,一个溜溜的插头

没想到那个橙色塑料壳里面也灌了橡胶封住,费了好大劲才全部挖掉

线是压接再焊接的,连接非常可靠

可以看一下压线的帽子

准备剥线

3*0.75mm2的线,铜线

上锡

拿出用了1元红包买的插头,到手价2元

套一层热缩管,减轻压线固定对线皮的损坏

铜线对折后,放入螺丝孔压紧

背面

装上外壳,万用表测量线序是否正确,是否接通

使用上了

充电正常,收工。

网友:
新插头有点丑

网友A:
还以为新接的插头是为了充电动车的,那么大个。

楼主:
的确是,天猫农场拿的1元红包,不知道要买啥,就买它了,能用就好了,黄色的和线不太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以为新接的插头是为了充电动车的,那么大个。

没办法,这种后接的,压线的插头基本都这么大。喜欢这种直出线的,那种下出线的不好拔插头。

网友B:
怎么做才能用箭头烙铁上锡上的这么均匀,为啥我就不行,那锡老是到处滴,不顺着线留

网友C:
居然用上新万用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做才能用箭头烙铁上锡上的这么均匀,为啥我就不行,那锡老是到处滴,不顺着线留 ...

我是一手按着线,电烙铁贴着线,然后顺着线给锡,你不要把锡先挂在烙铁头然后去蹭线,这样焊锡丝里面的助焊剂都加热挥发了,这样线挂不了锡的。要一边用电烙铁加热一边送焊锡丝。当然用烙铁头蹭的话,你需要一个松香,先给线上一层松香,然后再用电烙铁上的挂锡来蹭线头,这样也能上锡的。多试试看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居然用上新万用表了

嘿嘿,新的好用。

网友:
我还是喜欢这个带13a保险旧插头

网友:
爆款美耐特小电摩、爆款特安斯801C,和我一样都有撸

网友:
万用表同款~~~!

网友D:
这新插头又大又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新插头又大又难看

拖着一个大大的转换器感觉更加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