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才买的三星u盘,谁知道这是不是MLC?

楼主(2020-05-02):
设备描述: [F:]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Samsung Flash Drive)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3.1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304mA

USB设备ID: VID = 090C PID = 1000
设备序列号: 0306319110000401

设备供应商: Samsung
 设备名称: Flash Drive
设备修订版: 1100

产品制造商: Samsung
 产品型号: Flash Drive
产品修订版: 1100

 主控型号: Unknown(未知)

网友A:
三星很早就不用mlc做U盘了,这应该是慧荣3281+三星3d tlc方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星很早就不用mlc做U盘了,这应该是慧荣3281+三星3d tlc方案的

谢谢,现在是不是三星主控都查不到?

网友:
往里面拷大文件,看看会不会掉速,要是会掉速或者速度过山车那基本可以确定是tlc盘

网友:
在三星的世界,除了SLC以外,全都是Multi Level Cell,

所以……
參考一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9167

网友:
三星用什么不知道,但没见过三星卖优盘

网友:
用3281工具看看吧,猜测是3281+3d v4:mad:

网友:
楼上的不知道三星bar吗?

网友:
SM3281+3dtlc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