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100元4只变压器,给别人改点焊机

楼主(2020-05-02):
先上个点图吧!只能慢慢更新了,下了班有点忙。
100元4个全铝的,老板人很爽快拿的这个,比美的801铁芯尺寸大,老板说看编号能知道好坏,你们看看

d罩杯还是大点
两种4只,c4.16公斤 d4.61公斤,铁芯大极限功率就大,单只2千瓦,2只4千瓦
这是要更换的机

1000多的垃圾货,带烙铁功能

叠厚
比700瓦微变还小

这杆子铝还是锌的
开拆变压器,先拆2个,锯条做的刀,直接干,还是蛮快,铝屑少。但是砸出来费劲啊,搞了10分钟也没出来多少,那么电锤,用锤击档,轻松干下

第一个用时25分钟有吧
然后第二个就快了10分钟解决

这样下刀,切断点,翘起来点

固定胶带弄断

断的差不多换方向干

外理别一边

一边干下来了

背面断开

小心切到初级

差不多就行

电锤30秒一边

两边

两个都好了,今天就这样了,收工吃晚饭
5月3号,把点焊机拆了

一堆垃圾

3圈,2乘8铜排?
铁片吗?黑黑的
铝棒吧好轻

反正不是铜

对比下,大小

装的下
控制板就用原来的吧,原变压器初级圈数太少,通220下线直接爆了,我一跳,大约只有120圈左右
5月4日下班,把铁芯分开了,锯开1毫米焊道,凿子几下就开了,锉掉毛刺

想来想去准备上铜条
5月6日,以前同事帮忙拿来了4平方乘3的电源线,那就省了卖铜条了,其实都不知怎么弯。剪了4段12根,弯了第一圈,线理直了一下。

剪了4根,理直了下,也就是12并了!48平方,以前那个14并,56平,少2根空余空间大点,好绕。
5月7日继续

第一圈,比较费时的,万事开头难吧,预先做了个木头芯子绕线,要比铁芯大2mm,小的话垫起来

绝缘纸一层,弯时把底下砸到位

松开就这样了

所以要夹的松紧合适,砸到反面那层贴合,再夹紧,注意线的平行,不要斜了,一般一层左侧,下层右侧。
线弯好,也砸平,适当力量
上点胶带,免的散开,排的满的放两头。

最后一圈,焊一下,t12加热风枪一起干的,单t12(24v供电)也干不动,当然头不是太合适也是一个因素

台钳下来时先上了胶,固定防止松开(手头只有502能渗透进里面,所以.....)。外层带胶绝缘纸加普通胶带。

找朋友去压了下头,25的鼻子12根4平线(上次14根)

热风枪加热,酸性焊膏加锡,然后用水把头刷干净了。
5月8~10,测试
变压器的测试,上2.3毫欧负载,也能上到2.25v,电流理应正常,但是接上原控制器,就不行了,示波器看了下,波形只有60%打开,然后又改了电路,测试好了,但大0.15纯镍还是不行,然后要回自己上次改的,再对应拆下的原变,有了下方的改造。

这是个老全铜,铁芯尺寸不小,看标签是700w?初级铜线1.28欧,次级0.52毫欧。
铝变,初级1.96欧,次约0.56毫欧,初级大约250匝
原拆下来的初约约170匝,线径很粗,看有1.5,感抗太小,不能直通220
想法是初级线圈的电阻影响了输出,那就拆掉点试试吧!拆掉85圈左右,测试,0.15纯镍干上了,牢固。

楼主:
最后测试效果很好,客户就点0.15镀镍,开到2~3就很好了。到3已经开始粘针,可能针不好。
线组,电阻也是个重要因素,线包电阻吃电压的,铜包1.25,铝包1.9几,就这点就影响不小,大家用铝变的话,初级拆掉点

网友A:
100元4个有点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元4个有点贵啊

他们也是赚钱的,卖配件的人那买的。村上几家收废品的都没有,然后一家拆家电的也搬走了

网友B:
又来点焊机 ,我选900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来点焊机 ,我选900E

900e不是神器,一个也顶不过2吧!没有900e不好对比

网友C:
我到旧货市场拆一个要3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到旧货市场拆一个要30

美的700w17元,个头小不少,格兰士700瓦没注意!我这收废品的收来,卖出去也就差不多20,我去的那个拆电器的地方,之前问,他们不拆卖,本想问下整机价格,拆掉管,电容,变,壳扔掉

网友D:
铝的不好玩啊,我有3个铜的,没空做。。。有空也懒得搞,当传家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铝的不好玩啊,我有3个铜的,没空做。。。有空也懒得搞,当传家宝了

给别人搞的,就用用铝吧!影响的大头的铁芯

网友E:
这个我买过用过几次700卖掉了,点焊效果不怎么样,焊点的话还是电池跟电容的好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买过用过几次700卖掉了,点焊效果不怎么样,焊点的话还是电池跟电容的好看点。 ...

这样如何呢?笔头有氧化,飞溅大。图2电流大了,飞溅过多,不是黑眼圈

网友:
有两只世纪初的老松下进口微波炉变压器,挺重的,大概是铜线,还没空折腾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样如何呢?笔头有氧化,飞溅大。图2电流大了,飞溅过多,不是黑眼圈 ...

肯定不好啊,只能说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肯定不好啊,只能说能用。

放几张照片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肯定不好啊,只能说能用。

其实这是nt5a点的,没有很好的去设,电流偏大点,焊点当然也大点,但强度够高,拉的话,不再是带子上一个点,而是撕裂

类似这样,这个充了什么点的了
熔核要大的话,一定要够电流!

网友F:
原变压器准备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变压器准备怎么处理?

我都没试,不知点个镀镍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元4个有点贵啊

我花50买了个铝的,初级、次级都是铝

网友:
最近也准备组装电池,也买了一个新的跟楼主这个焊机一样的,开始买的是737G+到手试了一下再拆机一看内部感觉做工很差,后面出现不良,寄回不在良的,结果加了几十大洋也换成楼主这台一样的,早看到你的这个贴子就不买了,还没便用的想问一下楼主这个机子使用情况,焊18650电池组电动车的电池行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