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8266(nodemcu)I2C连接1602液晶

楼主(2020-05-02):
后续: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0644

重玩了ESP8266就再不愿回去328了,这芯片速度和内存和UNO比简直就是天上地下,都说接口少,但看你是干啥用的看中他的第一次是接SPI 9341屏,同样的演示程序在这里简直就是飞起来,完全可以满足视频需要
而且这玩意天生就是带WIFI的,网络功能非常好,主要是价格那个便宜
再说接口
SPI屏应该可以满足你一切,剩下的就是IO口,这个可以让IIC帮你解决一切,想想328不便宜的价格和性能,这个完全胜任

  • · MCU|主题: 24, 订阅: 19

楼主:
占楼 1602屏
接着讲讲经历:
显示用SPI搞定了,剩下就是外围的东西了,因为这东西资料少让我费了很大走着,翻了不少国外网站都说电平问题,但一直没解决
今天搞好了不敢独享,分享给大家一起来烧8266
8266硬IIC和UNO的有点区别,主要是标识问题这个管脚定义正确了,接下来继续
来说电平问题,地球上网站都说要转换,谁也没告诉你方法,隔壁一论坛只是说你要用3.3V的1602
无果,就自己研究
看1602复位电压是4.5夫,也就是说3.3的8266没法使用
天无绝人之路,看到国外爱好者是用5伏电压,最后在NODEMCU上找到这个电压,IIC直接接就行
完美使用
这个方法主要是让大家扩展外围用的,用IIC的 AD  DA  IO等等
凭你的想想咋都可以

楼主:
3楼程序====······#include <Wire.h>
#include <LiquidCrystal_I2C.h> //引用I2C库

LiquidCrystal_I2C lcd(0x3f,16,2);

void setup()
{

  lcd.init();                  // 初始化LCD
  lcd.backlight();             //设置LCD背景等亮
}

void loop() {
  // set the cursor to (0,0):
  lcd.setCursor(0, 0);
  // print from 0 to 9:
  for (int thisChar = 0; thisChar < 10; thisChar++) {
    lcd.print(thisChar);
    delay(500);
  }

  // set the cursor to (16,1):
  lcd.setCursor(16, 1);
  // set the display to automatically scroll:
  lcd.autoscroll();
  // print from 0 to 9:
  for (int thisChar = 0; thisChar < 10; thisChar++) {
    lcd.print(thisChar);
    delay(500);
  }
  // turn off automatic scrolling
  lcd.noAutoscroll();

  // clear screen for the next loop:
  lcd.clear();
}

网友A:
8266现在这么火吗,貌似都在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8266现在这么火吗,貌似都在玩

此程序和接法是我搞了很久才弄好的,分享给大家,完全可用,咱不想某些大师会在编码上留一手

网友:
楼主威武,无私奉献。

网友B:
这玩意儿我用XP系统下的arduino死活编译通过不了…只能烧录点灯程序能过…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儿我用XP系统下的arduino死活编译通过不了…只能烧录点灯程序能过…唉… ...

不知道你用那个版本?我都是用新的IDE,选好板子型号,库没问题完全可以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用那个版本?我都是用新的IDE,选好板子型号,库没问题完全可以啊 ...

最新的IDE好像XP用不了…

网友C:
感谢楼主。我也觉得nodemcu带wifi它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我也觉得nodemcu带wifi它不香吗

UNO多少钱,一个简单的8266也就几块钱,主要是内存和速度都是无法比拟的,显示部分用SPI其他用IIC完全没问题了,尤其是刷屏SPI我用单片机没见过这么快的搞9341那就跟飞一样,还有无线,便宜,为啥他不火,不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儿我用XP系统下的arduino死活编译通过不了…只能烧录点灯程序能过…唉… ...

xp该扔了 这东西rom链接程序是python3的 那个不支持xp

网友:
外网有帖子说 乐鑫曾经说过8266搞5v信号没问题

实际上也是没啥问题 我最早用1206屏就是接的5v 工作很正常 跑了大半年才换成3.3 更别说i2c的 本来也不敏感

但是现在多数单片机都是3.3了 5v反倒看着不舒服了

8266不能完全替代328 因为功耗还是高 我是用了国产的lgt8f328替代了avr 328 价格下来了 功耗没上去…电压还宽泛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最新的IDE好像XP用不了…

Arduino 的库,名字相近的很多,库不对编译不过,指明用哪一个正确的库很重要。
我这win7,Arduino 1.8.12版本,就找不到  LiquidCrystal_I2C.h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程序和接法是我搞了很久才弄好的,分享给大家,完全可用,咱不想某些大师会在编码上留一手 ...

顶你,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Arduino 的库,名字相近的很多,库不对编译不过,指明用哪一个正确的库很重要。
我这win7,Arduino 1.8.12 ...

给你一个库
没法,还要收费,不好意思,论坛的规则,你在ARDUINO里面直接搜索那个库就行了,要是你没玩熟练就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你一个库
没法,还要收费,不好意思,论坛的规则,你在ARDUINO里面直接搜索那个库就行了,要是你没玩熟 ...

谢谢!,Arduino我也不熟,
LiquidCrystal_I2C 的库在Arduino里找不到,安装了LiquidCrystal I2C,中间是空格不是下横线,已经是可以完成编译。
但是在安装后,在库里的文件夹名称又是 LiquidCrystal_I2C,带下横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UNO多少钱,一个简单的8266也就几块钱,主要是内存和速度都是无法比拟的,显示部分用SPI其他用IIC完全没 ...

UNO的IO口多,还有就是程序下载速度快。不过我有两块都闲置了,8266性能和IO口暂时也够我用了

楼主:
我吧方法都说了,要是硬件不太懂就没办法了

网友:
为什么我的M币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