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积分商城购买的半尸体戴尔M4010笔记本自动关机清理风扇散热片

楼主(2020-05-02):
前些天 在积分商城 看中一个半尸体戴尔M4010 无硬盘 其他都在
配置是2G RAM    0G ROM   512M独立显卡   红色  看着橙色不错 卖家说过热会关机  我就买回折腾一下吧   收到快递箱子破了大洞  充电器丢了   让快递赔了28元咸鱼淘了个原装二手的充电器

花了19000  看在屏幕是好的份上
U盘大白菜可操作
然后淘了个SSD  60元  装了上去 装W7 64  竟然可以正常运行

然后卖家说键盘也有问题 就花了18元又买个个键盘

开机一切运行都还算正常  看个电影 玩个斗地主还行  可以右侧发热异常 风扇的风貌似不猛

楼主:
五一长假闲着没事 平时一直用台式 今个开机 竟然嘟嘟嘟的报警  显示屏黑屏不知道哪里问题 直接拆了
检查没发现什么异常
关键是显示屏完全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次可能是翻车了

用台式显示屏链接后 可输出VGA  提示的是启动项为 INTEL  UNDI pxe ....满屏的乱码 经百度查后应该是BIOS错乱 不过很奇怪为什么笔记本自带屏幕不显示 完全黑屏

重新设置BIOS后 笔记本的屏幕又可以亮了 怀疑可能是哪个芯片有脱焊
不过开机直接F2可以进入BIOS
既然能开机了 也拆开了 就看下风扇吧 外表无异常
吧风扇从热管上拆下 发现卧槽  散热片完全糊上了一层粉尘
毛刷清理后 重组  开机使用 暂无异常

楼主:
合壳使用 风扇排气比之前强了许多

楼主:
19000M币   加60元SSD   18元KEY    玩一下斗地主 看个新闻 逛个淘宝 也就这样了

网友A:
感觉应该加一条内存,我去积分商城看看还有便宜的漏可以捡吗?

网友B:
可以啊,多了台娱乐机,友情建议检查下散热热管,用的时间长有可能会导热效率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多了台娱乐机,友情建议检查下散热热管,用的时间长有可能会导热效率不够了。 ...

个人认为所谓的热管无非是商家为了偷工减料罢了,实心的不好么,实心的含铜多,成本高。内部即使有冷却液冷却液有纯铜导热快?哈哈,个人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应该加一条内存,我去积分商城看看还有便宜的漏可以捡吗?

不值得折腾了,哈哈,能开机已经是万幸了,估计显卡哪里有脱焊还是咋滴,回头回焊一下,任务重的时候好像会死机。

网友C:
戴尔有些机型散热不好高温桥容易虚焊,吹一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戴尔有些机型散热不好高温桥容易虚焊,吹一吹就好了。

是的,有机会拿公司吹一下,估计直接加助焊剂,不用拆芯片,原封不动熔锡一下应该就可以了吧,感谢提醒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个人认为所谓的热管无非是商家为了偷工减料罢了,实心的不好么,实心的含铜多,成本高。内部即使有冷却液 ...

这个,不是故意打击你,铜的导热率是挺高的,但同样比热容也要大,这意味着升温会慢,风扇吹送导出热量更慢,再一个重量也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故意打击你,铜的导热率是挺高的,但同样比热容也要大,这意味着升温会慢,风扇吹送导出热量更 ...

说的有道理,领教了,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有机会拿公司吹一下,估计直接加助焊剂,不用拆芯片,原封不动熔锡一下应该就可以了吧,感谢提醒 ...

没有BGA台子你还是别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BGA台子你还是别想了

我想不拔下来 直接加助焊剂也可以吧 BGA焊点太饱满了 不敢乱拔  哈哈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42291&extra=

借楼层 推荐一下这个可调电源修笔记本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个人认为所谓的热管无非是商家为了偷工减料罢了,实心的不好么,实心的含铜多,成本高。内部即使有冷却液 ...

完全错误。热管内部的毛细结构+冷却液的构造可以达到非常高的导热效率。你可以在某宝上买一根手机平板用的超薄热管和一般的铜片对比一下。我试过,热管一端插热水里,另一端马上就烫手了,铜片是达不到这种效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完全错误。热管内部的毛细结构+冷却液的构造可以达到非常高的导热效率。你可以在某宝上买一根手机平板用 ...

领教了,多谢探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完全错误。热管内部的毛细结构+冷却液的构造可以达到非常高的导热效率。你可以在某宝上买一根手机平板用 ...

这种方法是不是可以做为 热管的好坏呢,

网友F:
dell还是一如既往的良心呀,散热做的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dell还是一如既往的良心呀,散热做的真好。

同事的戴尔,放窗户上被雨淋了,然后放恒温箱烘烤,结果程序输入错了,变成了冷热-40   +80度冲击循环,最后没坏。也是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