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芳华FHSM-202小型家用电动缝纫机,一个小部件经常错位,拆机维修

楼主(2020-05-02):
针头下面放线圈的那个黑色部件,也不知道叫什么。经常一用就错位,卡针。拆开看了几次不知道原理,后来无意中发现原来是这个东西边缘有点划痕,针线绕不过去,就卡死了。拆下来用小刀把边缘划痕刮平整,就OK了。

网友:
如果没记错,这个叫线梭。原来家里有台蝴蝶牌 梭子不锈钢的 十几年岑亮的。

网友A:
旋梭。塑料的,成本控制得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梭。塑料的,成本控制得好啊

是啊,线每次都要从那个上面绕一圈,塑料的时间长了有磨损划痕,就不圆润光滑了,怪不得线从那上面过的时候卡住呢。要是金属的,不至于这样。

楼主:
就是这个旋梭的问题,看网上不锈钢的都三四十块钱。这台机器淘宝买的才七十多块钱,人家肯定不会配不锈钢的了,成本在那放着呢,塑料的容易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旋梭的问题,看网上不锈钢的都三四十块钱。这台机器淘宝买的才七十多块钱,人家肯定不会配不锈钢的 ...

大多数应该是摆梭,牧西手摇缝鞋机好像是迷你旋梭,背后有一个齿轮。好像缝鞋机普通款都要300多元,滚珠轴承加强款大概要500元,不过万向式设计很不错,吃线能力好于蝴蝶牌,缝合强度好于大多数强力胶。

网友:
那个黑盘叫摆棱,转动将上线绕过底线。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车点东西还挺方便的,就是老断线,还没去开整。

网友:
以前买过一个,没用几次塑料齿轮就裂了,质量太差了。

网友(2021-05-04):
比老缝纫机的不锈钢质量差多了

网友(2022-05-03):
塑料的就像个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