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常新的遥控无线开关 随意贴 6.8包邮到手 测试空载电流

楼主(2020-05-02):
一直在看优惠购推荐这种随意贴开关,之前都要10~20多块

这不,看到有一款7.8的,没忍住,下手来玩玩,用了1元红包,6.8到手

主要是想看看这些开关里面是怎么样的,还有空载耗电如何

到手,纸盒包装,墙壁开关和遥控器是分开的

两个都拆开,塑料袋子装着

倒出来,两颗螺丝,12V电池,3M胶,还有一个安规电容
说是LED灯具,并联一个安规电容可以解决关灯后灯还暗暗发亮的问题
原理是什么?多加一个容性负载来吸收多余的感应电?

反过来,随意贴其实就是一个433MHz的遥控器,和摩托车防盗器,卷帘门控制器那种无线遥控差不多
我买的是单路的,只有两个接线柱,一个火线输入,一个火线输出

接线注意事项

打开,正面一个轻触开关,手感比较硬
话说这种开关寿命不怎么样,很多电磁炉等家电以前用这种开关,按久之后就会出现接触不良
不知道这种能按多久。

随意贴,使用eV1527固定码芯片,支持4个按键,PCB只画出了三路,补上两个开关就是3路的遥控了

遥控编码芯片特写

墙壁开关的控制器,元件密密麻麻
话说单火线是怎么能获得电压然后通过变压器获得直流电给控制芯片供电的?
有懂的坛友能说说这里的供电原理吗?

下面测试,一个新买的电磁式漏电断路器,一个烧水壶底座的电源线,一个很久之前好评全额返现的LEd灯

给电热水壶接线端子套上热缩管,防止短路触电

拧上,先测试一下LED灯,正常点亮

然后万用表切换到交流电流档,串入电路火线中

合闸,没点亮的时候,电流0.01A,功率P=UI=224*0.01=2.24W(我家电压224V)

点亮的时候,0.031A,那么LED的功率 224*(0.031-0.01)=4.704W

遥控正常开灯关灯

那看来,这个遥控开关,平时不开灯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耗电的,算一下一年的电费
2.24/1000*24*365*0.61=11.97元
一个开关一年大概要给12元电费。
不过呢,我这样测试其实也不够严谨,因为那个0.01A的电流不仅仅包括遥控开关的,还包括LED驱动的耗电,它们两是串联起来的。
但是如果用机械开关可以完全切断火线的话,LED驱动应该就不会在关灯的时候耗电了。

emmm,还是装修的时候老老实实布置双联开关吧。机械的开关可靠一点。

网友A:
前几个月买过一个遥控小夜灯,能调光定时,高亮和关闭都是1W,好处就是方便点。

网友B:
估计是利用串联漏电流工作的,怕漏电流太大LED灯具会闪烁,赠送一只104电容旁路灯的漏电流

网友C:
功率不是这个测法,不煮,没有考虑功率因素

网友D:
肯定是电路电流工作的,只不过电流小灯不亮,就像电路里串灯泡一样,插个手机充电器,灯泡根本不亮,但手机充电器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利用串联漏电流工作的,怕漏电流太大LED灯具会闪烁,赠送一只104电容旁路灯的漏电流 ...

我家的LED灯装上那个电容就闪,不装电容不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电路电流工作的,只不过电流小灯不亮,就像电路里串灯泡一样,插个手机充电器,灯泡根本不亮,但手机 ...

噢,怪不得说这个开关只能用在灯具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率不是这个测法,不煮,没有考虑功率因素

噢,原来是这样。好像交流电的功率计算公式是 电压乘电流乘功率因素,因为电压和电流的方向可能不太一样,有一个相位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原来是这样。好像交流电的功率计算公式是 电压乘电流乘功率因素,因为电压和电流的方向可能不太一样 ...

你百度一下不就知道了,LED灯的功率因数一般情况下是55%

网友E:
没想到空载功耗,好像比零几年万能充电源都要高点,建议买功率计插座专门测量待机功耗。

网友F:
和以前的声控开关一样,串连在电路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个月买过一个遥控小夜灯,能调光定时,高亮和关闭都是1W,好处就是方便点。 ...

嗯,这样也不错,我买了一个人体感应太阳能的,5.8包邮,还没想到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想到空载功耗,好像比零几年万能充电源都要高点,建议买功率计插座专门测量待机功耗。 ...

这个的话,看看有没有便宜的功率插座,或者考虑收个智能电表改装。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和以前的声控开关一样,串连在电路中

嗯,我看楼道用声控开关的灯,用LED灯泡的时候也会有低亮度的问题,不能完全熄灭。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没想到空载功耗,好像比零几年万能充电源都要高点,建议买功率计插座专门测量待机功耗。 ...

插座的LED指示灯都耗电,0.2W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的话,看看有没有便宜的功率插座,或者考虑收个智能电表改装。

功率计量插座也就一时新鲜,家里各种电器挨个测一遍,时间长了也就吃灰了https://m.tb.cn/h.V8vrnt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座的LED指示灯都耗电,0.2W左右。

插座的LED指示灯没那么大功率,你肯定是直接测电流了吧?实际就几毫瓦到10几毫瓦而已。

网友:
家里很多电器都是待机状态都耗电也不差这个遥控开关了,路由器不用说了,电视机,遥控风扇电热水器电磁炉等,只要是轻触开关或感应开关的电器都是待机,除非拔电源插头。

网友:
我怎么没有看见这个无线开关的链接,望给一个

网友:
用博联的射频遥控器能控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