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一个小米5V2A的电源求教

楼主(2020-05-02):
忘了当时用这个电源做什么了,好像为了给电容充电,并联在IMAX-B6充电器上面,为了给电容一个初始电压好让IMAXB6工作,结果一直接着忘了断开,等反应过来充电电压已经达到7V,然后这个充电器没输出了。拆开看看发现这个二极管短路了。手里没有备件,直接拆掉,有输出了,但是输出电压好像有点低。问大侠这个管子是干啥的?不用可以不?见下图,空载只有4.5V输出,2A输出电压高点。还有这个输出电压怎么调整?

网友:
可能是稳压管。放大镜看看管子上是什么字。电池充电到7V时,电流倒灌使其过流损坏了。可能就是作为输出电压检测用的。这种管子一般不可以省略。

网友:
那个是稳压管。。。。。。。。

网友:
看样子像是稳压二极管,这应该直接并联在输出电容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