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维修暖瓶盖压杆

楼主(2020-05-02):
某日倒水发现暖瓶不出水了,检查发现原来暖瓶盖的压杆断了,之前就发现出水流量有点小,拆开发现压杆有裂缝,好歹用扎带绑紧撸直凑合用,直到今天彻底断裂,啥也不说了,拆开修吧,过程省略,只顾忙没想起拍过程,还是看成品吧,毕竟与热水接触怕生锈,所以选用了不锈钢板,不锈钢螺栓,折弯,划线,手锯,钻孔,锉刀,攻丝,一顿操作猛如虎,一搜某宝2.5。。。。。

网友:
 工具不错,工具的脚错。

网友:
这设备,望尘莫及

网友:
这工具,我只能默默的看看了

网友A:
有个貌似一样的暖瓶盖,压杆坏了两次,某东原配壶盖好像30+,第一次坏买了一个,第二次坏感觉价格太坑没买。
自己不会修,找会机械加工的兄弟仿压杆做了个不锈钢的压杆,兄弟说这下不会坏了,水壶坏了、盖子坏了,压杆都不会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貌似一样的暖瓶盖,压杆坏了两次,某东原配壶盖好像30+,第一次坏买了一个,第二次坏感觉价格太坑没买 ...

等那把水壶寿终正寝的时候把压杆留下当传家宝~

网友:
有床就是啥都能干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那把水壶寿终正寝的时候把压杆留下当传家宝~

哈哈
本来我是打算按照你这种类似方法打孔固定维修的,后来兄弟发现维修很麻烦,不如直接弄个不锈钢薄片大概折弯成压杆形状方便,就是不好看、露出部分太单薄了,没有你这个有原装的感觉

网友B:
其实
我还有个问题请教
看这个机床挺小巧的
居民楼使用会不会太吵呢
再有
车床和立铣台,哪个更实用?

网友:
楼主的设备好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
我还有个问题请教
看这个机床挺小巧的

个人觉得两者配合使用最实用,转速低点噪音会小很多

网友:
超爽工作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