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MYSSM01803BESL(TPS40057)改可调稳压

楼主(2020-05-02):
前几年淘的这全模块觉得都几强大下的,今天拿出来改一个2~17V可调稳压,效率都几高下的, 6A的状态下无需强加散热能从容应付,这模块的芯片是TPS40057,资料少,更没有找到中文资料,唯有自己摸索了模块外形,这东西不大的

底部并整理好接线图

开始测试,每个电压段停留几分钟

1.9V

10V

17V2,有点微烫,这个状态试了2分钟左右,因既定目标是6A的,能达到这水平就不用担心了

准备开壳找个可以控制断电输出的控制脚,

网上只找到这样的两幅,不懂英文,没办法,慢慢试吧

找到了TPS40057的6脚能控制输出断电,并整理控制的相应电路

测量时引爆了芯片

准备好要添加的元件

开始搭焊

再用软线引出

完成

网友A:
厉害,多少钱买的

网友:
6A确实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多少钱买的

好多年前买的,翻不出记录了,反正是几元钱的

网友B:
请问:增加的过流控制的黄色引线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接到什么位置了?

网友:
应该是小4块,我以前也买过好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增加的过流控制的黄色引线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接到什么位置了?

给你截个图说明会直观点,你参考下,图中红框内就是电流取样电路,粗黑线接模块的控制线,自己设定要限制的电流,如设5A启动过流保护,Rr是电流取样电阻,也可以用康铜丝,已知VT2的导通电压是0.6V,自己要设定5A保护,由欧姆定律求出电阻是0.12欧,在实际使用中这个电阻值可能还需要作少少调整,如不要求一定是准确5A的话就用这计算阻值即可,本人在此模块在实际使用中的黄色电路的控制线中要接一个0.1U的电容接地以减少杂波串扰

网友(2020-06-17):
@whz203    你好我想请问该电源模块哪里买到?

网友C(2020-07-30):
同问,模块哪里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问,模块哪里买

某鱼,某宝大把

网友(2021-04-01):
楼主,我也买了你那种模块,但是没有输入和输出电容,直接焊接感觉不稳当,
于是买了下面这种模块,但是只有5V输出,我想问下怎么修改到12V,我现在需要5V和12V两种固定电压输出的降压模块!
求大神帮帮忙!

网友(2023-05-12):
规格书中6脚有软启动和关断功能,当VSS/SD为125 mV或更低时,控制器被认为是关闭的,这芯片还有一个引脚是限流脚,限制高端MOS大电流

网友(2023-10-24):
输入欠压保护电压怎么设置呢?

网友(2024-12-18):
有空我想画个40057的板子,拆机模块太难看了

网友:
中兴华为也有类似的拆机模块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