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做了个装置用来测试漏电断路器的动作电流 快来测测你家漏保是否有效

楼主(2020-05-02):
最近有个房子要装修,正在选购空开和漏保,想着做个东西测试一下买回来的漏保的实际漏电动作电流
于是就有了下面的制作。

测试电流用的万用表

还需要10KΩ 10W的水泥电阻两只
一个精密可调电位器,我买了47K的,配合两个10K欧姆电阻并联的5K
可以调到的最小电流4.2ma,只能说够用吧
我看有一些漏保的漏电动作电流是6ma的,感觉应该把可调电位器再买大一点,最好买个50K以上的吧

电位器3.48包邮,两个水泥电阻用了1红包,1.1包邮,制作成本还是比较低的
当然你得事先准备好万用表
不过考虑到我们论坛,万用表估计应该人手一个吧哈哈哈,有的人可能不止一个
先放一张接线图,很容易理解的

自己画的,有点抽象,主要就是模拟漏保出线下端漏电的情况
漏保靠检测流经火线和零线的电流是否相等来检测是否漏电,从而决定是否触发跳闸
这里,我们可以把电流表的com输出端接到漏电断路器上端零线进线端(当模拟火线漏电时)或者火线进线端(当模拟零线漏电时,记得出线端的紫色线要接到零线出线端)
也可以把黄色线接到地线,前提是你家地线是可靠接地的(最怕那些接到水管,接到煤气管的,特备是煤气管,如果不能明确家里的地线是否接地可靠,不建议接地线进行测试)

做出来的实物图

连接,为了方便与万用表表笔对接,我从ATX的大4Pin电源拆下了两个端子,用钳子夹一夹,和表笔对插正合适,很紧

以下要测试的漏保,标称的漏电动作电流都是30mA

下面第一个要测试的是 正泰的2p电磁式漏电断路器,型号NB1L-63,淘宝70块购入
实测漏电动作电流在22mA左右
测试视频:

第二个登场的依然是正泰,型号NL1-63,淘宝49购入
实测漏电动作电流在21~22mA左右
测试视频:

第三个登场的是天正,型号TGB1NL-63,淘宝42购入
实测漏电动作电流20mA左右
测试视频:

以上这些漏保,用一节干电池测试也能跳闸的。

最后测一测家里面正在用的正泰DZ47LE-63 C60

家里面的配电箱,当初电工可能是个新手,怎么全部买32A的梅兰日兰,每个回路都是2.5mm2的线,应该买c20的才合适啊
那个热水器回路,之前买的一个漏电断路器买错了,也退不了,干脆就装到热水器回路上面了
用了好多年了,07年装修用到现在,这些空开全部都没坏,也没发现过热烧毁的情况。
家里面大功率的,一个2000w电热水器(独立回路),一台大1p挂机(独立回路),一台1.5p挂机(独立回路),一台正1p挂机(独立回路)
微波炉,电烤箱,电饭锅,电高压锅,还有一个1700w开水壶。
下面的厨房电器不会同时开的。可能也没什么大功率的用电器一起用,所以就还好,不会烧。

这个漏电断路器是开发商配的,10mm2进线,配60A空开
实际配50A应该保险一点

下面对它测试漏电动作电流,直接把刚才制作的测试装置连接到家里面的火线上,然后黑表笔接到地线,模拟火线对地线漏电。
实测漏电动作电流22mA正泰的都是22mA啊看来,无论是电子式的还是电磁式的。

都用了这么久了,给家里的漏保升级一下吧,换成正泰电磁式的

去楼下关掉自家电表出来的总闸,由于楼下的电表箱烧毁过一次,电工换线的时候,没有重新对电表和开关做标记
我第一次关总闸的时候关错了,关了别人家的,上楼之后会才发现关错了
发现之后,马上下楼给别人恢复了
然后把自家的关掉了
谁知道换开关的时候,突然被电了一下,还好穿着运动鞋,站在木凳子上操作的,不过火线和零线离这么近
万一同时碰火线零线,后果不堪设想
还好手碰到一下火线马上就缩了回来,麻了一下
想想觉得有点后怕
拿电笔测了一下,woc怎么火线带电了
下楼一看,自家的闸怎么被合上了
估摸着,可能是我关错闸的那家,下楼看,以为那个关掉的闸是自家的,就给推上了

下次还是找个人在楼下看着电闸比较保险

这次命大

重新关掉楼下的闸之后,换线的时候就小心多了,先把火线插好拧紧螺丝,过程全程手不接触裸露线头
然后拧零线的

由于入户线的电箱位置和后期移动的电箱位置差得有点远,原来的10MM2电线不够长,于是在大门外面引线,火线和零线各用4根2.5mm2的线
这样用了很久也还好,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隐患。

全部拧紧后

装回去,然后把所有螺丝重新全部拧紧一遍,这个很关键,很多空开都是螺丝没拧紧接触不良烧掉的
都拧好后,到楼下合闸

一个个把闸推上去,正常

漏电测试,正常

最后用自制的装置在家中电线回路重新测试漏电动作电流,依然是22mA,跳闸正常

这个是换下来的开关,出线端螺丝有点黑是因为之前想试试短路的话空开会不会跳,于是直接在开关的螺丝处用一段1.5mm2的铜线短接
当铜线接触到螺丝的时候,火花四溅,这个开关立马跳闸了,但是楼下的空开也跳闸了,吓死了

所以说,空开不能随便做短路测试,非常危险!!!

之前没有常识,现在想想觉得有点后怕

压线端子还是正常的没有烧毁

进线端

这种漏保使用铆钉固定的,不像一些漏保用的螺丝,不好拆,由于这个开关还能正常使用,就不拆了

这一面是四个钉

最后,最近有一个德力西的空开,券后2元包邮,换号买了7个

用淘金币换的红包,也买了两个天正的。
到手后发现,德力西的无论是19年的产品还是20年的产品,上接触片全部都是铁的

天正的,19年的商品,上接触片还是铜的,到20年就变成铁的了

于是去问天正客服,得到以下回复:

里面的微信聊天截图

看电工吧说,德力西现在变差了,用料比不上天正和正泰。
我去看了一下购买德力西的店铺,差评还不少,都说用了一段时间就烧了
说是德力西故障率比较高。

想了一下,不敢用了,打算德力西的留下一个c16的做过载测试,一个c20的拆解。这些用了红包,一个1.9一个1.89
留下两个最便宜的拆着玩吧,其它的退掉了

装修还是老老实实用正泰好了。

另外,现在买到的天正和正泰,哪个会好一点呢?

ABB、施耐德、西门子太贵了用不起。

网友A:
这方法不错,楼主ww,关键是现在同质化严重,都缩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方法不错,楼主ww,关键是现在同质化严重,都缩水了。

都不知道买什么好了,大厂开始拼低价,只要能符合标准,就想方设法缩水,唉

网友B:
一个有电工证人 表示 看不懂   空开这玩意感觉西门子的不错

网友:
那个螺丝和结构圈一直是铁的。

原来是镀彩锌,后来环保了,电镀高污染,就全是镀白锌了,所有厂都是白色了。。。

网友C:
本人二把刀电工路过,反正这么说,分控的开关,10A或者16A,正常使用我们工厂了坏的很少,只要别用美标之类的就行,市场的主流产品确实质量不如以前了,反正够用吧,换句话说,烧坏了总比不跳闸好点,

网友D:
总进线有隐患

网友:
非常实用的小物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总进线有隐患

是会有的,但是没办法,现在也拆不开换线了,用了10多年没事就不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有电工证人 表示 看不懂   空开这玩意感觉西门子的不错

其实就是模拟真实的漏电,测试一下漏保的动作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人二把刀电工路过,反正这么说,分控的开关,10A或者16A,正常使用我们工厂了坏的很少,只要别用美标之类 ...

嗯,2.5平方线用16A的可能会保险一点。不过20A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E:
总的用空开,分的用漏保。好像这样比较好。我发过帖子,我用六个漏保串联用过

网友F:
一,进线四根的话,最好弄个C45的铜鼻子或者外面拿1.5平的细铜线均匀绕圈再拧螺丝。否则容易压散,然后就只有一根线有电流。。。过热或者接头发热。。。

二,漏保出线用电线的话最好只剥外皮露出U型铜芯压在空开上,电线不剪断,否则大电流通过接触传递容易虚接发热。。。
现在预算充裕的话可以用紫铜排

三,分路空开要根据接线截面积选择,1.5平用C16 2.5平用C20 25,4平用C32 C40。。。选大了电线会过热不保护。。。
空调分路如果启动跳闸,可以改成D曲线,用D20 D25.最好不要加大电流,不过一般国内空调就一台,也不会过流,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总的用空开,分的用漏保。好像这样比较好。我发过帖子,我用六个漏保串联用过 ...

看到了你的帖子,电热水龙头的。建议还是装地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进线四根的话,最好弄个C45的铜鼻子或者外面拿1.5平的细铜线均匀绕圈再拧螺丝。否则容易压散,然后就只 ...

1,已经确认压紧了
2,出线端肯定不会剪断的。
3,觉得空开和电线这样搭配更加安全
1.5mm2 C16
2.5mm2 C20
4mm2 C25
6mm2 C32
10mm2 C50
因为空开有个脱扣曲线,选太大的话,不能很好保护后端电线。
这个是按照线径来选择的。如果是专线应该按照实际用电器来选择,比如电热水器3000W,选用4mm2导线但是配16A空开。

网友:
你居然敢这样直接短路试60安的空开跳不跳闸,你胆子真大
真的要试的话也应该是先打下空开,把负载端短路了,再打上空开来测试,这样起码空开有灭弧(非必要同样不建议这样测试空开)

网友G:
不是有9.9包邮的漏电检测插头吗?
我买了个华宜的,实测50ma的漏保不跳匣,30ma的跳匣。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有9.9包邮的漏电检测插头吗?
我买了个华宜的,实测50ma的漏保不跳匣,30ma的跳匣。 ...

嗯,这样测感觉准确一点。

网友:
相当不错的文章了。
如果有条件,再上容性和感性电流测测。再测测不同电流其反应时间,是否有反时限就更好了。

网友:
单位装的德力西的漏保和空开,质量很差,好多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