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ESP8266+小爱同学等远程控制台灯

楼主(2020-05-02):
年前时看到ESP8266远程控制灯开关的帖子,感觉很实用想把台灯改成远程控制的,这样拿着手机可以开关台灯,由于当时无法快递购买元件就搁置了。上个月初看到一ESP8266开发板PCB,就和其它拼一起打样,买了ESP8266-12F焊了一块开发板。使用这块开发板模拟实验的远程控制开关灯,没有实物小爱同学 也没有天猫精灵 更没有小度了。使用的点灯科技的+小爱app语音控制,好像小度app能不能直接语音控制,需要小度音响配合,天猫没试过。

优点不用多说了语音 app  按键 都可以方便控制开关台灯,主要说一下缺点及解决办法。由于不懂程序现搜索网上帖子学习了一下似懂非懂的,刚开时仿论坛使用贝壳物联那个帖子,不过没有使用贝壳,不支持小爱同学,我只有手机app和手环,所以所以点灯科技的,上电默认高电平继电器通,改装台灯后发现断电再上电会亮灯,虽然一般不会停电但是感觉是缺陷,搜索淘宝上买成品的评价中有这个原因给差评的。

如果默认是断开的,那远程关灯后无法使用开关开灯,因为按键开关与继电器开关是串联关系,总是感觉不合理,应该是并联关系才方便使用,即正常情况下按键开关可以随时开关灯,app也随时可以开关灯。后来单独加了一个自恢复按钮作为物理开关,改了程序发现按钮不按下也会偶尔亮灯,用手触摸按钮线会亮灯可能干扰?把不带光耦的继电器加了光耦隔离,变成了低电平导通的了,程序改低电平导通,发现刚上电继电器会通断一下伴随着灯会闪灭一下,再去搜索发现说IO刚上电时会输出短暂的高电平,原来默认高电平导通掩盖了这个缺陷,想了一下把程序改为上电默认高电平,但是继电器低电平导通,这样就解决上电闪灭现象。这样断电再上电就不会亮灯,通过语音或点灯app控制开关,也可以按钮开关灯。如果再加上记忆继电器断电时的状态就好了,这样有个好处就是亮灯时停电再上电会亮灯,没有这段程序停电再上电灯不亮,但是不会弄程序。

小爱语音控制有时会不灵敏,小爱同学会说“先帮你操作了,看看设备转态吧”,要等几秒甚至十几秒才开或关灯,使用点灯app秒开关,可能是小爱同学的原因,暂时先这样了基本满意。

下面是改造图片,改造中换过5V的电源模块,那个带1117-3.3V扩展的模块轻载时滋滋叫,开灯后不叫唤,后来换了另外一种安静了。

1.  改造示意图及程序,程序中有 小爱  小度  天猫精灵,只试过小爱同学,就像打样PCB那样“拼版”的程序,另外俩没有实物试不了,不知有没有问题,小爱同学是正常使用一段时间的。

2.先焊的ESP8266开发板用于学习试验的

3.  开始初步改造

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改造中。。。
4.待机与工作是改造模块部分功率

5.安装到台灯中

6.  小爱语音控制截图 点灯APP可以开关也可以定时 倒计时开关

改造结束了,后面继续研究记忆继电器断电状态部分。

网友:
膜拜大佬 我只会玩成品 这样的搞不懂

网友:
台灯没必要这样搞吧,随便伸手就能开关了。

网友:
有点复杂,成本下来和成品比怎么样,不过自己DIY有成就感

网友A:
我之前就是对接的贝壳物联。现在也改到点灯科技了。他俩区别就是一个不支持小爱,一个支持小爱;贝壳程序相对来说直白,需要直接操作指令协议,点灯科技不用,全都封装好的,注册函数,调用就好。后者更适合小白,而且还很方便。我现在用点灯科技发现也是小爱控制设备会出现控制不了有大延迟,我估计是因为免费用户吧。而且我还对接了天猫,也会出现延迟问题,不过没有小爱同学那样严重。小爱平台比较严格,小爱向设备发送指令以后2秒内必须做出反馈,否则视为掉线

网友:
最前面一大段 看的差点劝退 以后还是分下段吧,佩服楼主折腾精神,也有一个USB接口的灯。有空也这么折腾下

网友B:
折腾的不错,保持掉电状态这个功能最后别要,如果要实现每次开关灯都写一遍内部rom,挂的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就是对接的贝壳物联。现在也改到点灯科技了。他俩区别就是一个不支持小爱,一个支持小爱;贝壳程序相 ...

看了大佬的贴子才有了改造台灯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腾的不错,保持掉电状态这个功能最后别要,如果要实现每次开关灯都写一遍内部rom,挂的很快~ ...

多谢指点,其实不要也是可以的。

网友C:
可以分享一下你的那个8266的开发板还有8266的固件吗?那个带5V和3.3V的板子也是自己做的?我现在手上只有8266和UNO。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分享一下你的那个8266的开发板还有8266的固件吗?那个带5V和3.3V的板子也是自己做的?我现在手上只有82 ...

那个开发板去立创EDA那搜一下(ESP8266物联网开发板)多的是,我这个拼其它板时弄错了,有地方对地短路了,板上用刀片划了好多处。

网友D:
把数据存在外置rom里,一天写10次,几年也没事吧,写废了这个地址,换个地址再写,估计能用一辈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数据存在外置rom里,一天写10次,几年也没事吧,写废了这个地址,换个地址再写,估计能用一辈子
...

大佬主意不错,但是不会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主意不错,但是不会弄。

你这个没程序吗,读写rom是简单的,网上找个例程看看就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开发板去立创EDA那搜一下(ESP8266物联网开发板)多的是,我这个拼其它板时弄错了,有地方对地短路了, ...

是,就是不知道EDA上哪个版本好用,自己又不会画图,只能依葫芦画瓢,我看你板子上有很多刀劈斧砍的痕迹。,他原版是好的,你拼板的时候弄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开发板去立创EDA那搜一下(ESP8266物联网开发板)多的是,我这个拼其它板时弄错了,有地方对地短路了, ...

哦。看到你使用的那个版本了。

网友:
这个高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就是不知道EDA上哪个版本好用,自己又不会画图,只能依葫芦画瓢,我看你板子上有很多刀劈斧砍的 ...

对,原版肯定是好的,印象中好像拼板时不小心动了一下oled那个屏的元件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