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兰仕微波炉不加热维修

楼主(2020-05-02):
这个微波炉开始是烧了保险,简单测量没发现其他问题,就买回保险装上去仍然不加热,再次检查,保险不烧,高压二极管没问题,电容也容量足够,只能怀疑是磁控管有问题了,网上下单一个磁控管,回来后装上加热正常

高压二极管没问题

电容容量测量没问题

换上的高压保险没再烧坏,就是不加热

最后再买一个磁控管回来装上,加热正常

磁控管按网上测量方法测量了都是正常状态,开始直接排除磁控管故障,没想到最后还是磁控管有问题,真的百撕不得骑姐!

网友A:
上次一个同事的基本同款吧,测过就是高压保险直接断了,其他都没问题,换了高压保险就一切正常。

网友B:
带光波的微波炉,微波功能正常,光波功能没了,灯也不亮了,看灯丝没断,没头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一个同事的基本同款吧,测过就是高压保险直接断了,其他都没问题,换了高压保险就一切正常。 ...

一般来说烧保险换个就好,没想到这次是磁控管坏了

网友C:
微波炉风扇叶片倾角不错,类似蝙蝠落地扇最低档声音小风力不错。

网友:
大多数是门开关没关好,导致电磁阀不工作,或是工作后就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微波炉风扇叶片倾角不错,类似蝙蝠落地扇最低档声音小风力不错。

微波炉都是这种风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光波的微波炉,微波功能正常,光波功能没了,灯也不亮了,看灯丝没断,没头绪了 ...

检查光波控制继电器,驱动电压,触点通断

网友:
磁控管老化灯丝内阻大,磁铁破损或磁性弱

网友:
排除法用的很溜!不是A,也不是C,那肯定是B了。。。。。。

网友D:
磁控管不容易坏吧

网友:
磁控管什么原因会坏呢?

网友E:
一般都是磁控管白色插座那里有问题

网友:
内层发黑,阻止了正反馈?

网友:
     家电一般好维修,哈:Strive: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都是磁控管白色插座那里有问题

问题没有漏电啊,如果漏电,测量其中一脚对外壳应该是导通有电阻的,测量是无穷大

网友F:
我也有格兰仕的一个老款光波炉,坏了不加热,网上查了可能是保险,二极管,磁控管座坏了其中的,花了20几块钱,一样买了几个,换上保险和二极管,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格兰仕的一个老款光波炉,坏了不加热,网上查了可能是保险,二极管,磁控管座坏了其中的,花了20几块 ...

保险二极管不用二十多吧,保险加二极管几块钱就包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磁控管不容易坏吧

坏的不少,我也换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险二极管不用二十多吧,保险加二极管几块钱就包邮了

5个保险,5个二极管,5片云母片,3个磁控管座,一起20多包邮,下次备用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