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H AB开卡求助

楼主(2020-05-02):
有偿服务!芯片是SM2258H AB 颗粒是闪迪的05485!双贴!试了很多开卡工具 都识别不了颗粒!SM2258XT可以识别

网友:
好像只有58xt能开全容

网友A:
板子卖吗?60元收

网友:
这个片子带锁,好像只有在58xt上才能开全容

网友:
目前你们能拿到的工具就是2258XT+BISC4这个工具 所以用2258XT的开咯

网友B:
我倒是能开,开了速度也不快,这个好像是2D19纳米的,不是bisc,开了也很可怕,不过奸商工具好像能鸡血速度200+写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倒是能开,开了速度也不快,这个好像是2D19纳米的,不是bisc,开了也很可怕,不过奸商工具好像能鸡血速度 ...

能全容吗?

楼主:
多谢大家已经解决了!已经采用2楼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倒是能开,开了速度也不快,这个好像是2D19纳米的,不是bisc,开了也很可怕,不过奸商工具好像能鸡血速度 ...

我收到的是解扣的,没有打RM但是确实是4CE的,没有试过1CE的是否能开,理论上我的固件只能开1Xnm,不能逻辑把代码CE变成电平CE,当然那个58XT神固件除外,那个除了支持这个ID,最重要的就是告诉主控这货是代码CE的

网友(2020-11-11):
我给4贴了,不知能开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卖吗?60元收

烂鱼65元带128g颗粒你不收?

网友(2022-11-26):
收到一块一摸一样的板,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拿2258xt当dramless开?

网友(2023-10-10):
这块板子的土狗跳线是哪个?

网友:
58xt开卡能开正常吗,我用58xt卡,用两下就又掉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