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问这个是什么?都是外文

楼主(2020-05-02):
全是英文,还有个好像摄像头没拍。什么东西?

网友:
高清采影仪。像银行窗口用的,把纸质文本拍照传到电脑上。

网友A:
摄像头,一个VGA接电脑,另一个VGA接投影仪或者显示器,
按第一个按键可以切换摄像头/电脑画面输出
多媒体教室、会议室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一个VGA接电脑,另一个VGA接投影仪或者显示器,
按第一个按键可以切换摄像头/电脑画面输出
多媒体 ...

请问用VGA线是不是得用一样颜色粗细的?今天用一蓝细一白粗的线插上没反应。电脑是蓝细的,换白粗看看线是不是好的,结果显示的分辩率变了,换回蓝的就好了。输出有SVGA,XGA,兼容VGA吗?

网友:
实物投影仪的控制面板

楼主:
一次没用过,插上没反应,电脑黑屏,后来发现电脑桌面只出现个新建文档,是不是设备太老,电脑不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