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网购廉价温度表校准(HTC-1)

楼主(2020-05-02):
网购9.9元包邮的温度表

测温严重不准,与标准温度计低2度,

拆机是非常简陋的构造,一颗牛屎粒,旁边有几颗贴片电容和电阻,看到电路板中有一个标注10K±1%的贴片电阻,估计这就

是控温的热敏电阻,

并联一个1K 的普通电阻后,表显温度更低,果断断开电路,串联电阻后温度显示上升,经过反复替换并观察表显温度,最终选择一个600Ω的电阻,温度与标准温度计还有0.2度的差,这已经是很准确了。

网友:
你这看的头疼

网友:
温度我不在乎,我主要看时间的。我那个时间还是比较准的,用几个月都不差1秒。

网友:
没明白你这个0.2度是线性误差还是单点误差,如果是前者就很不错了。后者的话换成其它测定点未必还有这么小。

网友:
既然划断电路了,可以用表量量热敏电阻和那个10k的精度再决定怎么处理。

网友:
我的和你的一模一样,湿度从来没上过35%,再潮湿都不会升高。怎么修?

网友:
看见电子表的晶振就想用8025代替,中度中毒ing。

网友(2021-09-16):
上个月又买了个HTC温度计,用券后9.9元,志高牌的,温度偏低0.3℃,没有前年买的那个准,也是志高牌的。左边的是新买的,温度偏低一点,21天时间走慢了50秒,右边的温度计是前年买的志高牌的也是9.9元吧,温度和米家的基本一致,21天时间走快了33秒。

网友:
以前买过几个这种,时间很不准,但是又不自觉看看这个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