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原来防风打火机(喷枪)用的是文丘里管,多年的疑惑,终于明白了

楼主(2020-05-02):
多年来一直对防风打火机(喷枪)能产生高速喷射火焰的原理有疑惑,直到有一天接触到了文丘里管(文氏管)这个东西,了解了它的工作原理之后就怀疑,喷枪可能也是这么个原理,于是拆开看看。

科技的力量是伟大的!!

某宝十几块钱购入

某宝十几块钱购入

有卡扣和火力拨片

有卡扣和火力拨片

除了用料更扎实,形状像枪,便于操作外,与普通防风打火机并无明显区别

除了用料更扎实,形状像枪,便于操作外,与普通防风打火机并无明显区别

充气口

充气口

拆开之后,内部结构与普通打火机并无明显区别

拆开之后,内部结构与普通打火机并无明显区别

拆开之后,内部结构与普通打火机并无明显区别

拆开之后,内部结构与普通打火机并无明显区别

区别来了,里面藏了一个小的文丘里管,由于不想破坏,就没硬拆

区别来了,里面藏了一个小的文丘里管,由于不想破坏,就没硬拆

在网上找的文丘里管的原理图

在网上找的文丘里管的原理图

文丘里管实物图

文丘里管实物图

在网上找的文丘里管的原理图

在网上找的文丘里管的原理图

文丘里管实物图

文丘里管实物图

通过喷头外壳的两道槽吸气,达到喷火枪的效果

通过喷头外壳的两道槽吸气,达到喷火枪的效果

用手把两道槽盖住之后,火焰变成了普通打火机的火焰

用手把两道槽盖住之后,火焰变成了普通打火机的火焰

网友:
很好,还配图了。学习了,知道这个原理,但看到文章前还不知道这个正式名称!

网友:
没看清里面的文求管

楼主:
里面的文丘里管太小,看不清楚,简单说,文丘里管主要就是一个葫芦状的管,纯机械工作,气体经过直径小的脖颈的时候流速加快,对后方造成吸气压强增大,于是从后方周边的孔吸入大量空气,使整体出气量远大于最初流入的气体量,造成了喷气效果!
我是在看到一个A380客机的紧急逃生充气滑梯的工作原理介绍的时候了解到的,那个滑梯为了达到6秒内完成充气的国际规定,使用了化学反应加文丘里管吸气共同完成的。

网友:
测量流体压差的一种装置,是意大利物理学家G. B. 文丘里发明的,故名。文丘里管是先收缩而后逐渐扩大的管道。测出其入口截面和最小截面处的压力差,用伯努利定理即可求出流量。

文丘里管由以下各部分组成:①入口段:一个短的圆柱段,其直径为D;②收缩段:形状为一锥形管,锥角约为21°±2°;③喉道:一个短的直管段,直径约为1/3~1/4D,长度等于管径;④扩散段:锥角为8°~15°的锥管。距入口段末端0.25~0.75D处有一个测压环,上面至少有4个测压孔,和压环通向压力计。此外,在喉道中央处也有一个多孔道的测压环通向压力计。通过压力计的刻度或自动记录仪可测出入口截面同最小截面(即喉道截面)处的压力差。

可广泛用于,石油、化工、冶金、电力等行业大管径流体的控制与计量。

网友:
这个喷枪与文丘里管还是有区别的,它并非利用锥体将气流压缩加速,而是利用罐内压力使气体从小孔中喷出,喷出的高速气流周围形成负压,从而吸入空气进行充分混合并集中燃烧,充分燃烧因反应集中温度要高得多。所以,这个喷枪里应该只是装了一个小喷嘴而已。

楼主的两张燃烧图可以看出,充分混合了空气的可燃气体燃烧火焰是集中的,而没有充分混合空气的可燃气体在喷出枪口燃烧时需要与周围的空气反应,所以火焰较大,因不集中导致温度较低。

网友:
感谢分享科学知识!

楼主:
本人也非专业人士,只是有拆解思考的兴趣而已了,这个小东西,内部构造无法判断是具体是什么形状,甚至没法判断喷嘴的内部构造是什么,假设是文丘里管形状的喷嘴也不无可能。
假设只是普通喷嘴的话,要形成远大于普通打火机的喷火效果,那么气罐的内压就要远大于普通火机,那么充气过程中充气速度快慢就会有明显感觉,但是在充气过程中,似乎没有明显感觉。
附图一张,是A380充气滑梯的充气测试实验的截图,可以看出文丘里管并没有多么神秘,就是一个漏洞形状的管而已,我想做成这么个形状的喷嘴,成本不会高多少吧。

网友A:
原理是差不多,之前的防风打火机里面可没有什么葫芦管,软管都是头尾一样大的(倒有一个金属圆片,中间有个针尖大的孔,类似喷雾器头子)。
哈哈哈。。。。没事找个拆拆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是差不多,之前的防风打火机里面可没有什么葫芦管,软管都是头尾一样大的(倒有一个金属圆片,中间有个 ...

那个金属圆片就是出气孔,紧贴着金属圆片的应该还有一小块像海绵一样的微孔塑料,调节杆压缩这块塑料的密实程度就可以调节透气量(出气量)。

防风火机与普通火机的区别就是出气孔小,燃气直接从微孔中喷出,气动速度快,周围形成负压,吸与空气混合后在燃烧腔中燃烧,是先混合后燃烧,跟楼主的喷枪原理一样。普通火机是燃气出气口大,但里面的微孔塑料压缩的很密实,燃气不是喷出来的,是“渗”出来的,出火口后在空气中直接燃烧,所以火焰大焰心温度低。

网友:
文丘里管事一种节流原件,多用在大型气流管道上面检测流量用,也是利用流速大压强小的原理产生的压力差来间接测量气体流量,多在工业上应用。

网友:
就是一种射流原理和飞机机翼产生升力的道理相似

网友:
从未听说过的科学原理,谢谢分享。

楼主:
补一张动图,仍然是A380充气滑梯的充气测试实验的截图

网友:
谢谢分享 有一个打火机

网友:
前几年在紫南家园大柳树里,买到过几个旧的,有两个双头瓦斯,每个喷火头带齿轮结构,现在单双头两款都裂开漏气,金属壳里面也是塑料容器,只剩一个用胶水修复勉强能用。好像2019我更喜欢等离子点烟器,父亲网购两个优惠套装给了我一个,用消毒酒精做铝丝铜丝热熔焊接酒精灯,用等离子点烟器成功点着,好像蜡烛也都能点着,第一次玻璃瓶裂开,第二次换成金属签字笔帽加棉线没事,铜丝热熔焊接需要楼主的文丘里管混合器,可以像酒精喷灯头配件提高温度。我看了楼主火焰光色,结合百度搜索后,应该类似本生灯现象,只不过利用自然对流,没用外部纯氧。

网友:
这个不一样的,这打火机铜管里面有两样东西,一个很小的银片,中间有个小洞,很小很小的,一个滤网,原理不懂,打火机坏了后肯定是银片堵了,用酒精也洗不好,以前都是夹在打气筒上用高压通,孔太小,找不到这么细的针通

网友:
这玩意不过瘾,刚买了液化气喷枪了

网友:
射吸负压,液化气焊枪温度更高
wechat_upload15885127495eaec7ed6a7cb
wechat_upload15885127505eaec7ee0343c
wechat_upload15885127505eaec7ee93f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