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300W旧烫斗改LED拆焊温控台

楼主(2020-05-02):
LED贴片灯珠坏换起来麻烦,风枪正面吹,灯珠面变色,背面吹又要架子,自从得到一个温控器后,打算用电饭煲加热蕊做,但记得以前有个旧烫斗,就是找不到,所以一直未做,近日发现这个几十年前的旧烫斗就在旧衣柜下面,于是开工了,用角磨磨个口子,电热偶外套放入,装上,接好线,烫斗也连地线。设200度上限,试拆LED,焊盘足够焊锡的还好,方便,焊盘不够焊锡的就不那么好,要补锡后才得,这样时间有点长了,有一个问题是很多LED都受热。不知会不会有多大影响。暂时这样,日后再加漏保和保险丝,开关和盒子。

网友:
浪费了点,烙铁并不贵

网友:
耐热不错,现在的塑料熨斗,只能想办法去掉塑料部分。我觉得万里电吹风机,像金属鼓风机可调进气口,调到最小也能拆2835和5050灯珠。

网友(2020-06-10):
这么麻烦!还不如买个PTC发热板省事……

网友:
废物再利用

网友:
挺好的,点个赞

网友:
这么老多熨斗都能改,厉害。
有个恒温的喷汽电熨斗,以为可以拆换led灯珠,哪知道调高了温度led烫烂,调低了化不了锡,最后还是烙铁对付一下。

网友(2020-12-28):
上面可以放一大小合适的铜块,这样受热的灯珠就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