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改装贝尔为60v电车充电器

楼主(2020-05-02):
变压器线圈改串联变成54v,贝尔的四组大概0.8三线并绕并成的两组六线并绕,把四组分开再串起来就行,明纬的两组大概0.9四线并绕需要分开成四组二线的再串,分开后需要用万用表测一下保证四组完全独立,康铜丝只留一根,再改动下图的几个位置就能成为40-80微调,电流大概5.5a的充电器了,再改一下微调电位器为10k的话能扩大范围到17-80v,这样改简单明了,不用乱七八糟的各种飞线屏显,充电时风扇响起,风扇停止时可判断为充电完成

网友A:
绕线圈有点复杂了

网友B:
明伟的也可以这样改吗?

楼主:
错了,60k是95v,45k才是8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伟的也可以这样改吗?

明纬的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绕线圈有点复杂了

不用绕啊,改变一下抽头而已,比改全桥稳定多了,带载能力强

网友C:
我拆了2台看了下,一台是1256通,37,48这样,一台是1278通3456通,解开后一台是15,26,37,48一台是18,27,36,45改后就是串联成一组线,电路板1234并的,出线5/6,7/8,思路是对的,改法不通用,批次不同绕组也不同,最恶心是1278并串的绕组,要拆6组线,还有挑线

网友:
这个改法不错,比全桥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拆了2台看了下,一台是1256通,37,48这样,一台是1278通3456通,解开后一台是15,26,37,48一台是18,27,36, ...

嗯,反正分成四组独立的绕组就好串了,我两台贝尔都这样,只要懂原理,不一样的也是可以成功的,就是挑线出来费点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反正分成四组独立的绕组就好串了,我两台贝尔都这样,只要懂原理,不一样的也是可以成功的,就是挑线 ...

楼主有qq吗,我这个是明伟的,没看明白您这个,麻烦指导一下

网友(2020-06-01):
引用 网友C:
我拆了2台看了下,一台是1256通,37,48这样,一台是1278通3456通,解开后一台是15,26,37,48一台是18,27,36, ...

能帮我看一下我的这个变压器吗

网友D(2020-07-08):
方法很好,我的这个变压器线头太短了,焊锡都快到根部了,好不容易分开,现在绝缘不太好做(✪▽✪)

网友:
而且不像你这抽头还有分开的,我这个抽头没有一组是成组的,

网友:
全桥方案比较好吧

楼主(2021-10-30):
引用 网友D:
方法很好,我的这个变压器线头太短了,焊锡都快到根部了,好不容易分开,现在绝缘不太好做(✪▽✪) ...

分开之后用硅胶涂上就行

网友E:
方法可以,原理是把原次级线圈的圈数加倍,还是采用全波整流,最高输出电压也加倍。
但要注意,改装的最高电压不要太高,原机的快恢复管是富士的D92-02  耐压是200V。
在全波整流时,二极管需要承受输出电压+次级线圈的峰值电压。
次级线圈这样并改串后。每半个绕组的峰值电压约在100V左右,加上输出直流电压,耐压比较危险。同理一些朋友采用换变压器的办法,也要注意快恢复管D92-02的耐压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方法可以,原理是把原次级线圈的圈数加倍,还是采用全波整流,最高输出电压也加倍。
但要注意,改装的最高 ...

谢谢指点,目前使用71v5a给电动车充电,改动的少,比较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