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网络怎样监控电器运行状态 ?

楼主(2020-05-02):
老家无人值守,水泵准备用时控开关抽水或者无线自动水位控制。 不知道稳定性如何,有点担心某天继电器或者液位探头失灵,水泵长期工作。
没有wifi网络,有没有办法可以监测水泵的运行时间,超过运行时间就彻底断电不再受定时器控制。例如一种开关可以在水泵开始震动或启动就计时,超过设定时间就触发继电器。

或者说时控开关,水位控制器这些很耐用,正常情况使用好多年没问题?

网友A:
PLC吧  工业级的玩意 抗干扰 价格偏高

网友:
没看懂,你不如直接描述工作环境和想要得到的结果...

网友:
只是担心控制系统出问题后水泵长时间工作,可以在水泵上加延时断电开关。 这样的可能带来的问题:控制系统需要认为恢复后,水泵才能继续正常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C吧  工业级的玩意 抗干扰 价格偏高

花那个钱还不如雇个老乡定时去看泵

网友B:
老家没人,用水泵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家没人,用水泵干什么?

楼顶种菜。 找个老乡看也是办法,水泵运行就亮灯, 之前装修工忘记关灯,也是亲戚看到了告诉的。

网友C:
通过手机 理论上没有距离限制

买成品控制卡 或自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过手机 理论上没有距离限制

买成品控制卡 或自制

通过手机流量上网吗?   不知道有没相关产品。 只知道有wifi智能插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顶种菜。 找个老乡看也是办法,水泵运行就亮灯, 之前装修工忘记关灯,也是亲戚看到了告诉的。 ...

顾老乡,不如顾个微电脑,定时开关机,继电器怕粘连,那就用交流接触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过手机流量上网吗?   不知道有没相关产品。 只知道有wifi智能插座。

你只需了解运行状态的话  相对简单
发短信应该也可以,不需要走流量

wifi智能插座  如果是远程的话需要第三方网关

网友D:
你在淘宝搜钓鱼无人值守 通过手机卡的 回来自己改造下 像你这种情况我都是用定时器 设定好以后多久就会通一次电 一直循环 加个交流接触器 绝对稳定

网友:
有那种上电就开始计时,到时间就断电的时控开关,尝试一下

网友:
有一种东西叫电机保护器。

网友:
4G 远程控制

~~~~~~~~~~~~

这类问题,还不到达钱解决不了的

~~~~~~~~~~~~~~~~~~~~~~~~~~

网友:
奥,还是你,我的两个方案在那个贴回复你了。你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电机在没有抽到水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转,那就很简单,这个我先前也考虑过,只是没有实施。就加个延时继电器(用AC220V的)就好,启动电机的同时也给延时继电器上电,延时时间设置为抽满一桶水的时间再稍稍长一点,
如果电机上电时间超过那个时间,延时继电器触点就动作,切断电路。
延时继电器的"线圈"跟交流接触器的线圈并联,然后在我给你的原理图上在5V继电器线圈的回路串个延时继电器的常闭触点就好。

网友:
搞个wifi插座 +物联网卡

网友:
发短信呗..然后设备给你自动回短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在淘宝搜钓鱼无人值守 通过手机卡的 回来自己改造下 像你这种情况我都是用定时器 设定好以后多久就会通一 ...

有个小型接触器,30元的德力西定时器加这个接触器,能稳定用5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小型接触器,30元的德力西定时器加这个接触器,能稳定用5年吗

我觉得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