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220v转110v变压器NF-100A

楼主(2020-05-03):
老王家的货,撸了4只玩玩。
结果烧了一只,拆开检查发现是切换开关位电线裸露铜丝碰一起了。通电变压器发烫,伴随着一股烤肉味。

楼主:
补图,紫薯布丁

网友A:
自耦变压器,并且还有热保护,考虑比较完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耦变压器,并且还有热保护,考虑比较完善。

可以持续30瓦就很棒了。

网友:
都给噜完,不留个给别人玩玩。

网友:
没下手,能用上还是很好的。热保护不错

网友:
看个头,虚标了

网友:
首见用在这热保护。几度?同电吹风的话,早冒烟了。还垫红片。所以是防'干烧'

网友:
裸漏的温控开关

网友:
自耦的话,变压器功率10w可以当20w用吧!

网友:
有点像热得快里面温度开关,连封装都没有,换成里面带绝缘油,80摄氏度油浸封装温度开关模块耐用些,再弄一个倒计时插座防止重复加热。